求教ucos的移植问题

楼主:
 要用gcc编译,在x86平台上。。。
本人菜鸟,谁能给一个详细的说明啊。。。。
谢谢。

网友:
装一个然后GCC/?就行。

网友:
下的包 本身不就是X86平台的

网友:
引用楼主 josling 的回复:
要用gcc编译,在x86平台上。。。
本人菜鸟,谁能给一个详细的说明啊。。。。
谢谢。

为什么一定要用GCC?  ucos有windows版本的。

网友:
ucos根本就不依赖什么平台或工具....是个编译工具大约就可以.....

网友:
不一定要GCC,随便的编译器

网友:
怎么可能,汇编相关的,不是要改吗?平台相关的类型头文件不是也要改啊???
是个实验性项目。。。。。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去官方网站,有详细的移植教程,并提供一些常见主流cpu的相关头文件。

网友:
看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了,有的芯片不能用GCC编译的!因为使用了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