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下,通过IROM_Fusing_Tool.exe制做SD卡启动盘,烧东西进去,SD卡的容量怎么没变化?隐藏了?

楼主:
6410下,通过IROM_Fusing_Tool.exe制做SD卡启动盘,烧东西进去,SD卡的容量怎么没变化?隐藏了?

网友:
为什么没变化?有人知道吗?怎么又出来了两个帖?

网友A:
6410的SD启动机制是在启动时直接从SD卡的起始位置读8KB大小的内容开始执行;
三星的这个工具是会把8K的STEPLOADER+512KB的EBOOT一起烧在SD卡的物理扇区里,之后才是FAT文件系统,
因此这部分不会显示在FAT文件系统里,所以不会显示容量减小;
具体你可以看三星这个工具的相关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10的SD启动机制是在启动时直接从SD卡的起始位置读8KB大小的内容开始执行;
三星的这个工具是会把8K的STEPLOADER+512KB的EBOOT一起烧在SD卡的物理扇区里,之后才是FAT文件系统,
因此这部分不会显示在FAT文件系统里,所以不会显示容量减小;
具体你可以看三星这个工具的相关文档;

你有这个文档没?有没这个工具?

网友:
我现在是就执行不到SD卡里面的STEPLDR。NB0程序,怀疑SD卡的STEPLDR。NB0没被IROM加载进RAM去运行。

网友:
顶起来一下

网友:
已经发了。

网友:
已经收到,看了文档要完成得有很多东西啊!

网友:
正在搞这个。

网友:
能否给发个相应的文档,谢谢~
qixueqing00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