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怎么设置才能实现通过路由上网

楼主(2009-04-10):
wince5.0怎么设置才能实现通过路由上网
最近我刚买一块2440的开发板,跑wince5.0,按照PC机设置wince,连上网线后不能上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PC机可以通过网线与ARM板通信。ftp和fttp都正常。那我应该怎么样设置或还需要哪些工作才能实现我这块开发板与网络的连接呢。
wince
开发
上网
网线
WindowCE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顺便提一下没分的贴大家都不爱回
我的就是

网友B:
你说的上网是指上 Internet 吧?
那需要设定 网关 和 DNS;
如果你那里有宽带路由器并且开启了DHCP,那只要把开发板设定为自动获取IP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