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EVC应用程序中获得平台信息

楼主(2010-05-22):
请问如何在EVC应用程序中获得平台信息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在不同平台中共用一段代码,在代码中通过宏定义,选择编译不同的程序。如:
#ifdefine PLATFORM1
#include "platform1.h"
#elif PLATRORM2
#include "platform2.h"
#endif
然后我在程序开头定义 #define PLATFORM1
但每次换了平台,都要重新宏定义一下,有没有让程序自动获得当前平台信息呢?我的使用环境是EVC,谢谢
平台
应用程序
include
如何

网友A:
没人理我呢

网友B:
什么平台信息? 两个平台有什么差别
你不解释下,怎么理你,大家又不会算卦

网友C:
什么平台??是系统的版本吗??

网友D:
条件编译只能编译一个的,也就是要么#include "platform1.h",要么#include "platform2.h",因此就算你能获取平台信息也没有用。

网友E:
估计platform1.h和platform2.h是以前的工程师写的,所以不可以

网友F:
是这样,我的系统中安装了两个以上设备的SDK,当我选不同设备时(我提问是用的平台这个词),就需要包含不同的头和库,其实主程序的代码是一样的,所以每次选不同设备后,都要重新包含一下头,很不方便,所以就想请教一下。
另外,请问这个怎样帖图上来呢,有图就好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