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mobile 中的driver加载

楼主:
我现在把wince6.0的bsp 移植到windows mobile 6 上
我用kitl跟踪启动过程是这样的:
filesys.exe load了nanflash driver,
device.exe 加载了设备管理器 设备管理器也加载了 BusEnum.dll 总线枚举驱动
然后问题就来了 我跟踪了BusEnum.dll中的代码它确实扫描了注册表 也对每个driver进行了 ActivateDeviceEx
但是kitl显示没有driver的dll被load ,同时系统也停在这里了
然后我修改driver的pkg的map 让他们都放在NK PARTITION里面而不是放在OS PARTITION里面
这样的话 BusEnum能够load各个driver了 kitl的trace也显示dll被加载 但是设备管理器加载完驱动后 没有向下执行 也就是下面 没有filesys 加载gwes 的trace.
我想问一下 我这种情况 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会不会是我FMD驱动的问题里面的flash region不对导致NK不能定位到os分区? 还是imgfs哪里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A:
CE6支持imgfs吗?
WM默认HIVE(注册表+系统文件),CE向来不默认(ce6不知道),看看注册表里面HIVE相关项,会不会找不到一些文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6支持imgfs吗?
WM默认HIVE(注册表+系统文件),CE向来不默认(ce6不知道),看看注册表里面HIVE相关项,会不会找不到一些文件了。

mibile 6.0支持imgfs的 我是自己已经把 ce6.0移植到wm6.0 可能是imgfs哪里没有配置好或者驱动有问题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现在我发现凡是不再 NK分区的不管是注册表还是dll系统都会找不到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难道我要把所有的东西 都放在xipkernel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