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P程序里面,我通过GetForegroundWindow( )函数找到当前顶层的窗体,然后通过PostMessage( )给这个窗体发消息,那个顶层窗体怎么

楼主:
在AP程序里面,我通过GetForegroundWindow( )函数找到当前顶层的窗体,然后通过PostMessage( )给这个窗体发消息,那个顶层窗体怎么收不到消息啊?都不进顶层窗体的WindowProc( )函数。

网友:
我DEBUG看了一下,用GetForegroundWindow()函数窗体是找到了,跟创建时的m_hWnd是一样的。但为什么通过PostMessage( )函数发消息给它,顶层窗体收不到呢?

网友:
顶层窗体是用NEW创建的一个对话框类,下面是我发消息的代码。

HWND   hOtherDlgWnd;

hOtherDlgWnd = ::GetForegroundWindow();   //找到当前的顶层窗体

::PostMessage(hOtherDlgWnd,WM_CLOSE,NULL,NULL);  //让顶层窗体关闭!

网友:
测试了一下,用SendMessage( )函数,顶层窗体才可以收到,为什么?

网友A:
自己搞定了,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定了,强

还没呢,想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定了,强

说说如何搞定的吧,LZ

网友:
还没搞定呢,用SendMessage( )顶层窗体是可以收到消息了,但没反应啊!

网友B:
我的目的是发消息给顶层窗体,叫它自己关闭自己,但做不到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目的是发消息给顶层窗体,叫它自己关闭自己,但做不到啊,不知道为什么。

能收到消息,还关不掉吗?
在收到消息后,再关闭一次。或发自定义的消息,在此消息的处理中来关闭应用。

网友:
我的不是把整个应用关闭,是把弹出在顶层的对话框关闭,顶层对话框可以收到消息,但没有自己关闭自己。

网友:
顶一下,不知道为什么,达不到自己的要求。跟什么Z序有关吗?

网友:
试了很多种方式,但顶层窗体就是没反应啊!它就不理会从主窗体发过来的关闭消息。

网友C:
发送WM_DESTROY

网友D:
顶层窗口收到消息后给自己发个WM_CLOSE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层窗口收到消息后给自己发个WM_CLOSE消息

这样做了,没有作用。顶层窗体一动不动。

网友E:
POSTMESSAGE不进?发送的什么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POSTMESSAGE不进?发送的什么消息?

对,不管是发系统定义的消息,还是自己定义的消息,顶层窗体都收不到。不进顶层窗体的WINDOWPROC(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送WM_DESTROY

刚做实验试了一下,也不行。顶层窗体就没反应。

网友F:
要让消息起作用,首先你要有消息处理函数,比如窗体的回调函数或者PreTranslateMessage,其次是收到消息之后如何处理,关闭可以用EndDialog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让消息起作用,首先你要有消息处理函数,比如窗体的回调函数或者PreTranslateMessage,其次是收到消息之后如何处理,关闭可以用EndDialog

用SENDMESSAGE( )发送,可以收到消息,收到消息也处理了,但没反应,也用过ENDDIALOG( )函数试。

网友:
CSetDlg*  dlg=new   CSetDlg( );
     dlg->DoModal( );

     delete dlg;
      dlg=NULL;

我这样创建的对话框应该是模态的对话框,应该用ENDDIALOG( )函数来关闭而不是DESTROY( )函数。所以是不是不应该处理WM--DESTROY消息?

网友:
顶起来一下

网友:
试了一下,只弹出一个对话框也许好关闭,当弹出多级对话框时(对话框再弹出了对话框)就难办了-----每次到定时时间只能关闭一个对话框,定时时间到不能循环把所有弹出的对话框关闭。真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