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6410开发板,wince 6.0下usb otg host驱动的编写

楼主:
最近在研究usb otg host驱动,用的是华恒的6410开发板。厂家提供的bsp中只有device 驱动,没有host驱动。
现在打算模仿usb hcd的框架改写实现usb otg host驱动,看了几天usb 框架,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啊!
请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大侠们,多多指点啊!

网友:
帮顶
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看看DATASHEET中OTG的DEVICE和HOST切换设置,再找找其它BSP中HOST的实现,应该会有些帮助

网友B:
找其他厂家的BSP来对照一下开发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DATASHEET中OTG的DEVICE和HOST切换设置,再找找其它BSP中HOST的实现,应该会有些帮助

  参考BSP中usb host框架 ,修改了HCD驱动pdd层的代码,而且在注册表中,参照hcd的注册表进行了配置。在pdd层的初始化函数中,按照datasheet中的要求,对寄存器进行了配置,但是运行后,插上U盘,仍旧没有反应。
  如果按照HCD框架修改,除了调整PDD层代码、注册表配置,还需要修改其它地方吗?
  因为otg的DEVICE和host共享一个硬件中断IRQ,在我修改的代码中,是否还需要重新设定一个SYSINTR与irq对应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其他厂家的BSP来对照一下开发即可

您肯定是个高手,小弟刚开始涉及wince驱动开发,目前国内所有提供6410开发板的厂商,都没有实现ce下usb otg host驱动程序,不知道参考谁的?

网友:
茫茫人海,这么容易的淹没了我的帖子...

网友C:
首先得检测ID引脚的高低从而判断是Device还是Hos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得检测ID引脚的高低从而判断是Device还是Host吧?

网上说需要把4、5引脚接在一起,目前已经把ID引脚4、5接在一起了,导致DEVICE模式不起作用了,说明硬件上已经调整为HOST模式,但是插上U盘后,U盘亮了一下,接着就灭了。

网友:
希望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下!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系统的USB HOST MASS STORAGE组件加了吗?

网友:
6410性能不知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得检测ID引脚的高低从而判断是Device还是Host吧?

网上说需要把4、5引脚接在一起,目前已经把ID引脚4、5接在一起了,导致DEVICE模式不起作用了,说明硬件上已经调整为HOST模式,但是插上U盘后,U盘亮了一下,接着就灭了。

你的HOST供电有处理吗?
如果检测是HOST模式,那需要供电的,而且对系统电源有要求。

网友E:
要自己学比较复杂。参考别人的吧

网友:
mark
一下
以后有时间也搞搞,支持一下楼主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自己学比较复杂。参考别人的吧

呵呵,是啊!想参考别人的,但是没有人提供啊!那位大侠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分享一下!

网友:
怎么没人发言阿,自己顶一下!

网友:
目前采用HCD框架结构,修改了pdd层的代码,并按照otg datasheet把相关的寄存器配置成 HOST了。但是仍然没有反应,甚至不能捕捉到中断信息,郁闷阿......

网友:
帮顶,希望楼主搞定后可以详细写出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