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1/9263+WINCE5.0

楼主:
请教有哪位兄弟用过9261/9263+WINCE5.0没,我刚到一新公司用9263开发产品,打算用WINCE的操作系统,公司买了一个EBD9261的开发板,这个开发板商却不提供WINCE的技术支持,给的一个BSP也不能用,我在MCUZONE上下载了一个,也没法正常引导NK,不知有哪位达人做过这方面的,可否给予一点帮助。谢谢!QQ:8595882

网友:
9263性能怎么样?
我对这个感兴趣。
atmel不会这么差吧。应该有BSP的。

网友:
很多开发板商都有这个BSP啊。嘿嘿。
这个是工业级的,串口多,资源丰富。
就是主频有点低。嘿嘿。

网友:
http://www.at91.com/windows4sam/bin/view/Windows4SAM/WebHome

网友:
什么叫“没法正常引导NK”?起码得把dbgu信息或pb编译信息贴出来才好知道原因吧。

9261和9263的官方bsp有bug的,拿来就用多半连编译都过不了。

网友:
我有英贝特9261的wince程序

网友:
楼上的,能否发给我一份?

网友:
建议楼主找NK不能加载的真正原因, MCZONE上的BSP一般是能用的,当然对你的板子要自己改一些东西

网友:
RomBOOT
>
INFO : Low Level Init : OK
Dataflash init OK
Starting eboot ...
oft Windows CE 5.0 Ethernet Bootloader for the AT91SAM926xEK board
Adaptation performed by ADENEO (c) 2007

Master Clock is 49920000 Hz
Master Clock is 49920000 Hz

Press [ENTER] to launch image stored in flash or [SPACE] to cancel.
Initiating image launch in    3 seconds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nitialize image flash .......Master Clock is 49920000 Hz
->LoadBlocksInfo
LoadBlocksInfo::g_pBlocksInfo : 0x80043340
<-LoadBlocksInfo
OK
Launching windows CE image by jumping at address 0x2006a000
到这里停住啦。

网友:
检查你的EBOOT里面的保存的NK的起始地址,长度等信息是否和你少些的NK一样

网友:
EBOOT里面的设置是按照编译工程的PLG文件里的值来设定的,应该没错的。

网友:
http://www.at91.com/windows4sam/bin/view/Windows4SAM/WebHome
这个号称可以用,之前atmel来俺这里推广了,准备叫他们提供G45系列来看看。
lz的问题是否应该在bib的相关内存配置里寻找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926X板子中的晶振,官方用的16.36766M,板子上用的是18.432M,那需要修改BSP吗,哪个地方需要修改,我一直没找到,请哪位大哥提示一下。

网友:
内核里需要修改吧,你这个活还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