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中如何调用C++函数

楼主:
我想在C模块中调用C++模块中的函数。
目前,当我的C++模块中没有使用C++的库函数,我能正常调用
如:
pro.cpp
void pro(void)
{
    printf("test\n");
}
我在c中使用loadModule()与symFindByName()等函数,最终能正常调用pro()。

但是当pro.cpp程序修改为
#include
void pro(void)
{
    cout<<"test\n";
}
与上面同样调用怎么都不成功,不知问题在哪,从打印的信息来看系统应当不认识cout,具体问题在哪,怎么解决还请指教?

网友:
iostream应该是纯C++的吧,C是不认识的,你是做成DLL了?

网友:
没有做成DLL,我感觉在vxworks中的这种用法与DLL有些相似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include
void pro(void)
{
    cout < <"test\n";
}
与上面同样调用怎么都不成功,不知问题在哪,从打印的信息来看系统应当不认识cout,具体问题在哪,怎么解决还请指教?

===================================================================================
问题很cout是属于std namespace的;
请使用 using namespace std;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pro(void)
{
    cout < <"test\n";
}

或者
#include
void pro(void)
{
    std::cout < <"test\n";
}

网友:
楼上两种方式我都试过了,在loadModule()时,依然会报错,打印信息如下:
undefined symbol:_cout
是不是在C程序中需要包含什么头文件,或者做什么处理?

网友:
怀疑iostream文件中没有cout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