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通过网口往单片机中发文件

楼主:
以前是用串口实现的 现在要改成网口 比如SOCKET 现在有几点疑问想请教一下大家:
1。硬件需要什么要求,是不是要带TCP/IP协议之类的
2。传文件是不是一般用TCP,而不是UDP?如果用TCP的话如何建立通道?单片机自己判断?(PC发送CONNECT后单片机会返回ACK确认吗?

网友:
tftp比较简单,
或者直接用串口服务器把以太网转成串口,这样单片机可以不用改动,

看你具体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tftp比较简单,
或者直接用串口服务器把以太网转成串口,这样单片机可以不用改动,

看你具体的需求,

中间有吧网口转串口的设备,那我是不是就跟这个设备进行TCP通信就行?
我现在就是如何建立连接不是很明白,2个PC之间TCP通信时A给B发连接
B回A可以连接 如果一端是PC 一端是别的设备 B可以返回给A可以连接的ACK吗?

网友:
1、硬件上你需要以太网控制器,协议栈还是需要移植的
2、传文件已经是应用层的东西了,至于你希望怎么做,自己评估。至于你说的ACK之类的东西,如果你移植成功了协议栈,那么协议栈会帮你完成的

网友:
看你的串口服务器如何处理,一般是PC和串口服务器建立TCP连接,串口服务器把数据直接发送给串口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ftp比较简单,
或者直接用串口服务器把以太网转成串口,这样单片机可以不用改动,

看你具体的需求,

中间有吧网口转串口的设备,那我是不是就跟这个设备进行TCP通信就行?
我现在就是如何建立连接不是很明白,2个PC之间TCP通信时A给B发连接
B回A可以连接 如果一端是PC 一端是别的设备 B可以返回给A可以连接的AC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