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指令的回答

楼主(2009-05-20):
AT指令的回答
请问由单片机控制GSM模块,向模块中发送AT指令,回答的内容要自己写,还是模块自己回答~
例如发送:AT\r
回答:OK
回答的内容是自己设定的吗
再如发送:AT+CMGS=019
回答:+CMGS:>
这些都要自己定义,还是要等待模块回答,然后对比确定是否正确。
模块

网友A:
那些 都是 模块 主动 回应的,不是 自己 定义的。

网友B:
都是模块自动回应的,不需要自己写。具体返回什么要参考AT命令手册。

网友C:
应答的内容是模块返回的。

网友D:
哦,太好了,谢谢~
再请问我要检查GSM模块是否开启,用超级终端可以吗

网友E:
发送PDU数据,如0011000D91683184753017F190008000A5DE54F5C61095FEBFF01,如果发送成功,手机返回OK,那么在手机接收到数据后根据自己编程显示汉字吗,还是手机识别提取内容

网友F:
用超级终端 可以调试,发送PDU之前,需 AT+CMGF=0 ,手机 收到后 会转换成 汉字的。

网友G:
知道啦~
再问我使用单片机控制GSM模块~,C语言中为什么当启动GSM模块要使用IGT脚例如
start_tc35i()
{IGT=0;
Delay_1s();
Delay_1s();
IGT=1;
}
如果超级终端可以测GSM模块~为什么还要用IGT启动GSM模块,上电不就可以用了吗,小菜鸟请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