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日期\时间属性的时间与任务栏不同步

楼主:
请教各路高手:
    小弟在搞WINCE 的时候,发现 时间\日期属性里面,
    当 属性里面的时间已经跳到了下一分钟,但是右下
    角任务栏的时间还是上一分钟的。
    比如, 属性里面的是  12:01:01
           任务栏的时间  12:00
           当属性的时间到 12:01:21
           任务栏的时间才变成 12:01

    请高手指点一下,
    QQ:84651869
    E-Mail: dengchonglin@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就是这样吧
当你不选择打开右下角的时间窗口的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这样吧
当你不选择打开右下角的时间窗口的时候,就是这样

莫非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我之前也试过,也晚跳10秒还是20秒忘记了

网友:
这应该是wince的系统问题吧  我们的机器上也是这样的

网友:
任务栏的时间显示是定时刷新的,当然不是1s刷新一次,可以改改代码减少刷新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