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M需要配置,SRAM、ROM、NOR在使用前需要配置吗?

楼主:
DRAM需要配置控制器,方可正确访问,ARM等SoC上电之后,一般来说都是从NOR或者内置的ROM中执行,那么这些存储器如SRAM,NOR,EEPROM等,在使用前需要配置吗?

网友:
SRAM不用配
NOR,EEPROM如果想擦写则需要配制,否则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RAM不用配
NOR,EEPROM如果想擦写则需要配制,否则不用。

多谢,请问SRAM读写时候需要考虑到读写时序的问题么?用通俗话来说就是,如果读写过快,SRAM会不会反应不过来?

网友:
NOR要,
内部SRAM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OR要,
内部SRAM不用的。

唔,NOR需要配置些什么?SRAM为什么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