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vc++下能通过,移植到evc下提示链接错误!

楼主:
HTTPServer.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ublic: __cdecl std::_Lockit::~_Lockit(void)" (??1_Lockit@std@@QAA@X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__cdecl std::_Tree,class st
d::allocator >,struct std::pair,class std::allocator > const ,class std::basic_string,class std::allocator > >,struct std::map :basic_string,class std::allocator >,class std::basic_string,class std::allocator >,struct std::less,class s
td::allocator > >,class std::allocator,class std::allocator > > >::_Kfn,struct std::less,class std::allocator > >
,class std::allocator,class std::allocator > > >::~_Tree,class std::allocator >,struct std::pair g,class std::allocator > const ,class std::basic_string,class std::allocator > >,struct std::map,class std::
allocator >,class std::basic_string,class std::allocator >,struct std::less,class std::allocator > >,class std::allocator c_string,class std::allocator > > >::_Kfn,struct std::less,class std::allocator > >,class std::allocator d::char_traits,class std::allocator > > >(vo
id)" (??1?$_Tree@V?$basic_string@DU?$char_traits@D@std@@V?$allocator@D@2@@std@@U?$pair@$$CBV?$basic_string@DU?$char_traits@D@std@@V?$allocator@D@2@@std@@V12@@2@U_Kfn@?$map@V?$basic_string@DU?$char_traits@D@std@@V?$allocator@D@2@@std@@V12@U?$less@V?$
basic_string@DU?$char_traits@D@std@@V?$allocator@D@2@@std@@@2@V?$allocator@V?$basic_string@DU?$char_traits@D@std@@V?$allocator@D@2@@std@@@2@@2@U?$less@V?$basic_string@DU?$char_traits@D@std@@V?$allocator@D@2@@std@@@2@V?$allocator@V?$basic_string@DU?$
char_traits@D@std@@V?$allocator@D@2@@std@@@2@@std@@QAA@XZ)
HTTPServer.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ublic: __cdecl std::_Lockit::_Lockit(void)" (??0_Lockit@std@@QAA@X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__cdecl std::_Tree,class std
::allocator >,struct std::pair,class std::allocator > const ,class std::basic_string,class std::allocator > >,struct std::map basic_string,class std::allocator >,class std::basic_string,class std::allocator >,struct std::less,class st
d::allocator > >,class std::allocator,class std::allocator > > >::_Kfn,struct std::less,class std::allocator > >,
class std::allocator,class std::allocator > > >::~_Tree,class std::allocator >,struct std::pair ,class std::allocator > const ,class std::basic_string,class std::allocator > >,struct std::map,class std::a
llocator >,class std::basic_string,class std::allocator >,struct std::less,class std::allocator > >,class std::allocator _string,class std::allocator > > >::_Kfn,struct std::less,class std::allocator > >,class std::allocator ::char_traits,class std::allocator > > >(voi
d)" (??1?$_Tree@V?$basic_string@DU?$char_traits@D@std@@V?$allocator@D@2@@std@@U?$pair@$$CBV?$basic_string@DU?$char_traits@D@std@@V?$allocator@D@2@@std@@V12@@2@U_Kfn@?$map@V?$basic_string@DU?$char_traits@D@std@@V?$allocator@D@2@@std@@V12@U?$less@V?$b
asic_string@DU?$char_traits@D@std@@V?$allocator@D@2@@std@@@2@V?$allocator@V?$basic_string@DU?$char_traits@D@std@@V?$allocator@D@2@@std@@@2@@2@U?$less@V?$basic_string@DU?$char_traits@D@std@@V?$allocator@D@2@@std@@@2@V?$allocator@V?$basic_string@DU?$c
har_traits@D@std@@V?$allocator@D@2@@std@@@2@@std@@QAA@XZ)
ARMV4IDbg/WebServer.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2 unresolved externals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Creating browse info file...

用到了:using namespace std;

网友:
楼主,建议你检查两方面的内容:
1、程序的输入目录是否正确
2、LIB文件与DLL文件是否在链接器指定位置添加
God Bless for you~…

网友:
搜了一下,有人讲:是要写个_Lockit::_Lockit(){};_Lockit::~_Lockit(){} 空的就可以了。

using namespace std;
_Lockit::_Lockit
{
}

但是我加了空白的函数,提示说fatal error C1001: INTERNAL COMPILER ERROR

真急人啊!

网友:
evc下使用map一定会有上述问题,如果你用MFC的话用CMap吧

网友:
那list vector也会有同样问题吗?

网友:
list没有问题,vector没试过我想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我知道,把
_Lockit::_Lockit(){};_Lockit::~_Lockit(){}
放在stdafx.cpp里

网友A:
#include "stdafx.h"

_Lockit::_Lockit(){}
_Lockit::~_Lockit(){}

以上代码是在stdafx.cpp里,就是多加
_Lockit::_Lockit(){}
_Lockit::~_Lockit(){}
在stdafx.cpp里,这样肯定没问题,楼主去试试,有问题给我留言。

网友:
zxdyu2009:
我是这样加的:

#include "stdafx.h"
_Lockit::_Lockit()
{
}
_Lockit::~_Lockit()
{
}

但还是有编译错误啊:
stdafx.cpp(8) : error C2653: '_Lockit' : is not a class or namespace name
stdafx.cpp(10) : warning C4508: '_Lockit' : function should return a value; 'void' return type assumed
stdafx.cpp(11) : error C2653: '_Lockit' : is not a class or namespace name
: error C2084: function 'int __cdecl _Lockit(void)' already has a body
应该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楼主在开玩笑吗!

你还是一点一点移植吧! 我看你是整个复制的吧!

这么多 自己无法理解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 "stdafx.h"

_Lockit::_Lockit(){}
_Lockit::~_Lockit(){}

以上代码是在stdafx.cpp里,就是多加
_Lockit::_Lockit(){}
_Lockit::~_Lockit(){}
在stdafx.cpp里,这样肯定没问题,楼主去试试,有问题给我留言。

我就这样就解决的

网友:
SDK不一样啊,全盘照搬肯定不行的

网友:
怎么能直接将VC程序移植到evc下内?出错很正常,不出错倒是少见了。版本一般是向下兼容,而不是向上兼容,也就是说VC兼容EVC,EVC怎么可能兼容VC呢?EVC写的程序只需很少的修改(链接库之类的),就可以运行在VC下面。

网友:
class _CRTIMP _Lockit
        {        // lock while object in existence
public:
  #ifdef _MT
   #define _LOCKIT(x)        lockit x
        _Lockit();
        ~_Lockit();
  #else
   #define _LOCKIT(x)
        _Lockit()
                {}
        ~_Lockit()
                {}
  #endif /* _MT */
        };

这个是从wm5 sdk里的yvals.h找到的,你看include yvals.h行不行,不行直接把上一段复制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