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里对话框上的 OK 传递的消息是不是IDOK?

楼主:
WIN CE里对话框上的 OK 传递的消息是不是IDOK啊?

我在MFC下建两个消息函数

ON_MESSAGE(IDOK,ALLIDOK)
ON_MESSAGE(IDCANCEL,ALLCANCEL)

结果发现不管是点对话框上的 OK 还是 叉叉 都是进到ALLCANCEL里进行执行?

想问下WIN CE里对话框上的 OK 传递的消息是什么,叉叉 传递的消息又是什么?

网友:
OK 传递IDOK
叉叉 传递的IDCANCEL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 传递IDOK
叉叉 传递的IDCANCEL

我在MFC下建两个消息函数

ON_MESSAGE(IDOK,ALLIDOK)
ON_MESSAGE(IDCANCEL,ALLCANCEL)

结果发现不管是点对话框上的 OK 还是 叉叉 都是进到ALLCANCEL里进行执行这是怎么回事呵?

网友:
自己用API实现啊。。。。

网友:
IDOK呵IDCANCEL是用作返回值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 传递IDOK
叉叉 传递的IDCANCEL

是这样的

网友:
在MFC里

ON_MESSAGE(IDOK,ALLIDOK)
ON_MESSAGE(IDCANCEL,ALLCANCEL)

LRESULT CMy11Dlg::ALLIDOK(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
}
LRESULT CMy11Dlg::ALLCANCEL(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
}

然后我设断点去判断。。。当我点击 OK 和叉叉 的时候程序都只进了ALLCANCEL(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如果我想要点击OK的时候执行ALLIDOK。。。。点击 叉叉 的时候进ALLCANCEL。。。。要怎么改啊?

网友:
OK是你自己创建 的,idcancle 是系统默认的

网友A:
会不会你代码里IDOK、IDCANCEL   define了相同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你代码里IDOK、IDCANCEL? define了相同的值?

我觉得也有可能。。。不然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你代码里IDOK、IDCANCEL? define了相同的值?

/*
* Dialog Box Command IDs
*/
#define IDOK                1
#define IDCANCEL            2

没有啊~~~值不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你代码里IDOK、IDCANCEL? define了相同的值?

/*
* Dialog Box Command IDs
*/
#define IDOK? ? ? ? ? ? ? ? 1
#define IDCANCEL? ? ? ? ? ? 2

没有啊~~~值不同啊~

你自己定义的这两个值?系统中会自己定义这两个值的。。。。

网友:
就是在WINUSER.H里的。。。不是我自己定义的

难道是RP问题~~~

网友:
不大可能吧

网友:
叉叉貌似传递的WM_CLOSE消息。。。在Win32程序里头跟踪了一下

网友:
就是这样啊~~~我用断点去看。。。结果不管我点OK还是点叉叉。。。程序都是会进ALLCANCEL里去。。。

网友:
OK传递的是IDOK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