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平台上, IO口 GPN8(EINT8) 是一个复用的PIN, 如何从 ...

楼主(2010-03-08):
6410平台上, IO口 GPN8(EINT8) 是一个复用的PIN, 如何从这个IO口(PIN)上得到中断后,再取得数据?
以下方法不行,总是 "Bit8 = 1 ". 请指正.
g_pGPIOReg->GPNCON &= ~(3 << 16); //clear GPN8
g_pGPIOReg->GPNCON &= ~(3 << 16); //set GPN8 to input [ 00 = Input ]
g_pGPIOReg->GPNDAT &= 0;
Sleep(10);
if(g_pGPIOReg->GPNDAT & (1<<8))
{ //为1
NKDbgPrintfW(L" ....... [IRB_VAL] %d Bit8 = 1 \r\n", nNo);
}
else
{ //为0
NKDbgPrintfW(L" ....... [IRB_VAL] %d Bit8 = 0 \r\n", nNo);
}
Sleep(10);
//设置为中断模式
g_pGPIOReg->GPNDAT &= 0;
g_pGPIOReg->GPNCON = (g_pGPIOReg->GPNCON & ~(3 << 16)) |(2<<16); // [10 = Ext. Interrupt[8]]
如何

网友A:
设置成中断后想读取该管脚状态不需要再将其设置输入,直接读取GPNDAT就可以,因为中断本身就属于一种输入形式。设置成输入再去读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为什么你这里有一句g_pGPIOReg->GPNDAT &= 0; 这样不是把所有管脚都改变了?还有,为什么要sleep(10);确保在这段时间里没被改变吗?建议发生中断后立即读取数据。

网友B:
发生中断后立即读取数据, 也是 总是输出 "Bit8 = 1 ".
g_pGPIOReg->GPNDAT &= 0; -> 这一保句是测试的。 即使执行了这句(清0数据),也是 总是输出 "Bit8 = 1 ".
为什么?

网友C:
是否中断设置成了上升沿触发或者是高电平触发?如果是这样的话中断来的时候肯定就只能读到1了。

网友D:
// Interrupt Siganl Method and Filtering
Button_pwrbtn_set_interrupt_method(EINT_SIGNAL_FALL_EDGE);
Button_pwrbtn_set_filter_method(EINT_FILTER_DELAY, 0);
BOOL Button_pwrbtn_set_interrupt_method(EINT_SIGNAL_METHOD eMethod)
{
BOOL bRet = TRUE;
RETAILMSG(PWR_ZONE_ENTER, (_T("[BTN] %s(%d)\n\r"), _T(__FUNCTION__), eMethod));
switch(eMethod)
{
case EINT_SIGNAL_LOW_LEVEL:
case EINT_SIGNAL_HIGH_LEVEL:
case EINT_SIGNAL_FALL_EDGE:
case EINT_SIGNAL_RISE_EDGE:
case EINT_SIGNAL_BOTH_EDGE:
g_pGPIOReg->EINT0CON0 = (g_pGPIOReg->EINT0CON0 & ~(EINT0CON0_BITMASK<
break;
}
.......
}
设置时,有什么错误?

网友E:
Button_pwrbtn_set_interrupt_method(EINT_SIGNAL_FALL_EDGE);表面上看是设置成了下降沿触发,但是按照这样应该一直读到0才对,但是要看下EINT_SIGNAL_FALL_EDGE的定义才行,对照一下DATASHEET的EINT0CON0说明,把它设置成BOTH_EDGE

网友F:
case EINT_SIGNAL_LOW_LEVEL:
case EINT_SIGNAL_HIGH_LEVEL:
case EINT_SIGNAL_FALL_EDGE:
case EINT_SIGNAL_RISE_EDGE:
case EINT_SIGNAL_BOTH_EDGE:
不管设置成什么,都为 输出都 是 1. 总是输出 "Bit8 = 1 ".

网友G:
先设置成双边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