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头文件

楼主:
我的keil没有89S52等常用芯片的头文件!哪位仁兄给传个,小弟谢谢啦!
或者给个比较好的破解版的Keil下载地址也行!
谢谢啦!

网友:
89S52就用X52的

网友:
或者就是标准的51头文件

网友:
标准里没有WDT,定时器2呀!好像还有什么不同呀!

网友:
EMAIL给你要不?uv2~~~

网友:
rufenguu@yahoo.com.cn
有UV3不啊?

网友:
附件较大你的mail能收么?

网友:
要不,你直接发头文件给我吧!

网友:
晕,已经发了,有没有?

网友:
头文件已发

网友:
收到了,我是要89S52的头文件呀!

网友:
给你发了个头文件 其实你安装完了Keil文件,这个头文件是有的

网友:
不行呀,你们发的都不是89S52的,没有看门狗那些!
如果要从51的头文件改,要加上哪些东西呀,除了看门狗和定时器2,还有什么没有呀?

网友:
AT89S52.H

Header file for the Atmel AT89S52.
Copyright (c) 1988-2002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AT89S52_H__
#define __AT89S52_H__

/*------------------------------------------------
Byte Registers

Note: Only Registers located on addresses that
are evenly divisible by 8 are bit addressable.
All other registers use bit masks.
------------------------------------------------*/
sfr P0      = 0x80;     /* Port 0 */
sfr SP      = 0x81;     /* Stack Pointer */
sfr DPL     = 0x82;     /* Data Pointer Low Byte */
sfr DP0L    = 0x82;     /* Alternate Definition */
sfr DPH     = 0x83;     /* Data Pointer High Byte */
sfr DP0H    = 0x83;     /* Alternate Definition */
sfr DP1L    = 0x84;     /* Data Pointer 1 Low Byte */
sfr DP1H    = 0x85;     /* Data Pointer 1 High Byte */
sfr PCON    = 0x87;     /* Power Control Register */

sfr TCON    = 0x88;     /* Timer Control Register */
sfr TMOD    = 0x89;     /* Timer Mode Control Register */
sfr TL0     = 0x8A;     /* Timer 0 Low Byte */
sfr TL1     = 0x8B;     /* Timer 1 Low Byte */
sfr TH0     = 0x8C;     /* Timer 0 High Byte */
sfr TH1     = 0x8D;     /* Timer 1 High Byte */
sfr AUXR    = 0x8E;      /* Auxiliary Register*/
sfr P1      = 0x90;     /* Port 1 */
sfr SCON    = 0x98;     /* Serial Port Control */
sfr SBUF    = 0x99;     /* Serial Port Buffer */

sfr P2      = 0xA0;     /* Port 2 */
sfr AUXR1   = 0xA2;     /* Auxiliary Register1 */
sfr WDTRST  = 0xA6;     /* Watch Dog Timer Reset */
sfr IE      = 0xA8;     /*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0 */

sfr P3      = 0xB0;     /* Port 3 */
sfr IP      = 0xB8;     /* Interrupt Priority Register */

sfr T2CON   = 0xC8;     /* Timer 2 Control */
sfr T2MOD   = 0xC9;     /* Timer 2 Mode */
sfr RCAP2L  = 0xCA;     /* Timer 2 Capture Low Byte */
sfr RCAP2H  = 0xCB;     /* Timer 2 Capture High Byte */
sfr TL2     = 0xCC;     /* Timer 2 Low Byte */
sfr TH2     = 0xCD;     /* Timer 2 High Byte */

sfr PSW     = 0xD0;     /* Program Status Word */

sfr ACC     = 0xE0;     /* Accumulator */

sfr B       = 0xF0;     /* B Register */

/*------------------------------------------------
P0 (0x80) Bit Registers
------------------------------------------------*/
sbit P0_0 = 0x80;
sbit P0_1 = 0x81;
sbit P0_2 = 0x82;
sbit P0_3 = 0x83;
sbit P0_4 = 0x84;
sbit P0_5 = 0x85;
sbit P0_6 = 0x86;
sbit P0_7 = 0x87;

/*------------------------------------------------
PCON (0x87) Bit Values
------------------------------------------------*/
#define IDL_    0x01    /* Idle Mode Bit: 1=Active */
#define PD_     0x02    /* Alternate definition */
#define GF0_    0x04    /* General Purpose Flag 0 */
#define GF1_    0x08    /* General Purpose Flag 1 */
#define SMOD_   0x80    /* Double Baud Rate Bit for use with Timer 1 */

/*------------------------------------------------
TCON (0x88) Bit Registers
------------------------------------------------*/
sbit IT0  = 0x88;       /* Interrupt 0 Type Control Bit */
sbit IE0  = 0x89;       /* Interrupt 0 Edge Flag */
sbit IT1  = 0x8A;       /* Interrupt 1 Type Control Bit */
sbit IE1  = 0x8B;       /* Interrupt 1 Edge Flag */
sbit TR0  = 0x8C;       /* Timer 0 Run Control Bit */
sbit TF0  = 0x8D;       /* Timer 0 Overflow Flag */
sbit TR1  = 0x8E;       /* Timer 1 Run Control Bit */
sbit TF1  = 0x8F;       /* Timer 1 Overflow Flag */

/*------------------------------------------------
TMOD (0x89) Bit Values
------------------------------------------------*/
#define T0_M0_   0x01   /* Timer 0 Mode Bit 0 */
#define T0_M1_   0x02   /* Timer 0 Mode Bit 1 */
#define T0_CT_   0x04   /* Timer 0 Counter/Timer Select: 0=Counter, 1=Timer */
#define T0_GATE_ 0x08   /* Timer 0 Gate Control */

#define T1_M0_   0x10   /* Timer 1 Mode Bit 0 */
#define T1_M1_   0x20   /* Timer 1 Mode Bit 1 */
#define T1_CT_   0x40   /* Timer 1 Counter/Timer Select: 0=Counter, 1=Timer */
#define T1_GATE_ 0x80   /* Timer 1 Gate Control */

#define T1_MASK_ 0xF0   /* Timer 0 Mask */
#define T0_MASK_ 0x0F   /* Timer 1 Mask */

/*------------------------------------------------
P1 (0x90) Bit Registers
------------------------------------------------*/
sbit P1_0 = 0x90;
sbit P1_1 = 0x91;
sbit P1_2 = 0x92;
sbit P1_3 = 0x93;
sbit P1_4 = 0x94;
sbit P1_5 = 0x95;
sbit P1_6 = 0x96;
sbit P1_7 = 0x97;

sbit T2   = 0x90;       /* External input to Timer/Counter 2, clock out */
sbit T2EX = 0x91;       /* Timer/Counter 2 capture/reload trigger & dir ctl */

sbit MOSI = 0x95;       /* SPI: MOSI - Master data output, slave data input */
sbit MISO = 0x96;       /* SPI: MISO - Master data input, slave data output */
sbit SCK  = 0x97;       /* SPI: SCK - Master clock output, slave clock input */

/*------------------------------------------------
SCON (0x98) Bit Registers
------------------------------------------------*/
sbit RI   = 0x98;       /* Receive Interrupt Flag */
sbit TI   = 0x99;       /*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
sbit RB8  = 0x9A;       /* 9th data bit received */
sbit TB8  = 0x9B;       /* 9th data bit to be transmitted in modes 2 & 3 */
sbit REN  = 0x9C;       /* Receive Enable */
sbit SM2  = 0x9D;       /* Serial Port Mode Bit 2 */
sbit SM1  = 0x9E;       /* Serial Port Mode Bit 1 */
sbit SM0  = 0x9F;       /* Serial Port Mode Bit 0 */

/*------------------------------------------------
P2 (0xA0) Bit Registers
------------------------------------------------*/
sbit P2_0 = 0xA0;
sbit P2_1 = 0xA1;
sbit P2_2 = 0xA2;
sbit P2_3 = 0xA3;
sbit P2_4 = 0xA4;
sbit P2_5 = 0xA5;
sbit P2_6 = 0xA6;
sbit P2_7 = 0xA7;

/*------------------------------------------------
IE (0xA8) Bit Registers
------------------------------------------------*/
sbit EX0  = 0xA8;       /* External Interrupt 0 Enable: 1=Enabled */
sbit ET0  = 0xA9;       /* Timer 0 Interrupt Enable: 1=Enabled */
sbit EX1  = 0xAA;       /* External Interrupt 1 Enable: 1=Enabled */
sbit ET1  = 0xAB;       /* Timer 1 Interrupt Enable: 1=Enabled */
sbit ES   = 0xAC;       /* SPI and UART Interrupt Enable: 1=Enabled */
sbit ET2  = 0xAD;       /* Timer 2 Interrupt Enable: 1=Enabled */

sbit EA   = 0xAF;       /* Global Interrupt Enable: 0=Disable all interrupts */

/*------------------------------------------------
P3 (0xB0) Bit Registers (Mnemonics & Ports)
------------------------------------------------*/
sbit P3_0 = 0xB0;
sbit P3_1 = 0xB1;
sbit P3_2 = 0xB2;
sbit P3_3 = 0xB3;
sbit P3_4 = 0xB4;
sbit P3_5 = 0xB5;
sbit P3_6 = 0xB6;
sbit P3_7 = 0xB7;

sbit RXD  = 0xB0;       /* Serial data input */
sbit TXD  = 0xB1;       /* Serial data output */
sbit INT0 = 0xB2;       /* External interrupt 0 */
sbit INT1 = 0xB3;       /* External interrupt 1 */
sbit T0   = 0xB4;       /* Timer 0 external input */
sbit T1   = 0xB5;       /* Timer 1 external input */
sbit WR   = 0xB6;       /* External data memory write strobe */
sbit RD   = 0xB7;       /* External data memory read strobe */

/*------------------------------------------------
IP (0xB8) Bit Registers
------------------------------------------------*/
sbit PX0  = 0xB8;       /* External Interrupt 0 Priority Bit */
sbit PT0  = 0xB9;       /* Timer 0 Interrupt Priority Bit */
sbit PX1  = 0xBA;       /* External Interrupt 1 Priority Bit */
sbit PT1  = 0xBB;       /* Timer 1 Interrupt Priority Bit */
sbit PS   = 0xBC;       /* Serial Port Interrupt Priority Bit */
sbit PT2  = 0xBD;       /* Timer 2 Interrupt Priority Bit */

/*------------------------------------------------
T2CON (0xC8) Bit Registers
------------------------------------------------*/
sbit CP_RL2= 0xC8;      /* 0=Reload, 1=Capture select */
sbit C_T2 = 0xC9;       /* 0=Timer, 1=Counter */
sbit TR2  = 0xCA;       /* 0=Stop timer, 1=Start timer */
sbit EXEN2= 0xCB;       /* Timer 2 external enable */
sbit TCLK = 0xCC;       /* 0=Serial clock uses Timer 1 overflow, 1=Timer 2 */
sbit RCLK = 0xCD;       /* 0=Serial clock uses Timer 1 overflow, 1=Timer 2 */
sbit EXF2 = 0xCE;       /* Timer 2 external flag */
sbit TF2  = 0xCF;       /* Timer 2 overflow flag */

/*------------------------------------------------
T2MOD (0xC9) Bit Values
------------------------------------------------*/
#define DCEN_   0x01    /* 1=Timer 2 can be configured as up/down counter */
#define T2OE_   0x02    /* Timer 2 output enable */

/*------------------------------------------------
PSW (0xD0) Bit Registers
------------------------------------------------*/
sbit P    = 0xD0;       /* Parity Flag */
sbit FL   = 0xD1;       /* User Flag */
sbit OV   = 0xD2;       /* Overflow Flag */
sbit RS0  = 0xD3;       /* Register Bank Select Bit 0 */
sbit RS1  = 0xD4;       /* Register Bank Select Bit 1 */
sbit F0   = 0xD5;       /* User Flag 0 */
sbit AC   = 0xD6;       /* Auxiliary Carry Flag */
sbit CY   = 0xD7;       /* Carry Flag */

/*------------------------------------------------
Interrupt Vectors:
Interrupt Address = (Number * 8) + 3
------------------------------------------------*/
#define IE0_VECTOR        0  /* 0x03 External Interrupt 0 */
#define TF0_VECTOR        1  /* 0x0B Timer 0 */
#define IE1_VECTOR        2  /* 0x13 External Interrupt 1 */
#define TF1_VECTOR        3  /* 0x1B Timer 1 */
#define SIO_VECTOR        4  /* 0x23 Serial port */

#define TF2_VECTOR        5  /* 0x2B Timer 2 */
#define EX2_VECTOR        5  /* 0x2B External Interrupt 2 */

#endif

网友:
谢了兄弟,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