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调试的时候的一个菜鸟问题

楼主:
wince调试的时候的一个菜鸟问题

error
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and built for the armv4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 In order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an any cpu other than the emulator,you will have to install an sdk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documentation for additional details.

要导入匹配的sdk吗,该怎么做呢
我安装过wince的pb,装pb的时候sdk也装过(1个g左右,是那个吗)

网友:
SDK不匹配

SDK是定制CE系统并SysGen成功后才能生成的,不是安装的时候。
安装PB时安装的,应该是BSP。

网友:
谢谢 91program,我早上查找了一下pb的help现在能够生成自己需要的sdk.msi文件了,
但是我一打开一个指导书上的HelloWinCE的时候,在那个工具栏一行换成我的sdk的时候电脑就一直卡在那里的?为什么呢。

还有个问题,出现error
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and built for the armv4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 In order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an any cpu other than the emulator,you will have to install an sdk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documentation for additional details.
这个用的是evc自带的标准sdk都有问题,那如果自己做的反而会没问题,(我说如果)这也太奇怪了吧

网友:
evc自带的标准sdk,还要注意后面的CPU选项是否正确
evc自带的标准sdk那当然不能将应用build成ARMV4的,要Build成emulator才可以在模拟器上运行。若Build成ARMV4的,只能主Copy到开发板上去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