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 mobile下对无标题窗体怎么实现鼠标按下的拖动效果?

楼主:
因为mobile上没有WM_NCLBUTTONDOWN等类似的消息,怎么实现拖动窗体时,就像点击到标题栏上拖动的虚线框效果?
抓鼠标消息,然后移动窗体的回答就免了,那种我做出来了。

网友: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楼主描述清楚点吧

网友:
就是当鼠标点到窗体上,鼠标拖动,窗体随鼠标移动。有标题栏的窗体,我点到标题栏上移动,就可以移动窗体的位置

网友:
引用楼主 abcix 的回复:
因为mobile上没有WM_NCLBUTTONDOWN等类似的消息,怎么实现拖动窗体时,就像点击到标题栏上拖动的虚线框效果?
抓鼠标消息,然后移动窗体的回答就免了,那种我做出来了。

楼主上面的这句话不是很明白????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在窗体内触摸无效。但你现在用的是标题栏,如果你可以点击关闭按钮来关闭程序的话,移动窗体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那是由MOBILE上的事件响应机制来实现的,与你的程序本身无关。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呀,郁闷

网友:
lz,问题感觉有点矛盾,不抓鼠标消息怎么移动?之前做了个down的时候画虚线,move的时候移动虚线框,up的时候移动窗口。

网友:
pc上的方法:PostMessage(hwnd, WM_NCLBUTTONDOWN, (WPARAM)HTCAPTION, lparam);
但是在手机上不支持,但是这种效果还是能看到,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出来。就是鼠标按下后,消息变成按到标题栏的状态,就可以出现虚线框。

网友A:
wince 上是不支持WM_NCLBUTTONDOWN,但这个仅仅只是一个caption处理的定义消息,当然你需要自己写caption类,专门处理你定义移动的消息,设计的方法有千万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 上是不支持WM_NCLBUTTONDOWN,但这个仅仅只是一个caption处理的定义消息,当然你需要自己写caption类,专门处理你定义移动的消息,设计的方法有千万种啦
主要是想偷懒,不想自己写,想知道有没有简单有效的方法实现

网友:
呵呵,这个贴子恐怕永远结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