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受短信内容号码提取。

楼主(2009-06-11):
关于接受短信内容号码提取。
const char temp[]= "+CMGL: 2,\"REC READ\",\"+8613621246911\",,\"09/03/31,13:57:39+32\"
Abcf";
char *m,*n;
char num[12];
m=strstr(temp,"+86");
n=strstr(temp,"\",,\"") ;
for(l=0;l
{
num[l]=*(m+3+l) ;
}
我这个程序是想把上面的字符串中的13621246911提取出来,为什么运行的时候老是提示说是"array index out of bounds "后就终止了。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运行是好的,没错误啊,好久没用了,拿出来一用就出这个错误了,期间就是重装了一遍系统,也没干别的啊,请指示一下,谢谢了!!
这是个手机收发短信中的一个小程序。。
短信
号码
字符串
程序

网友:
我帮你试了下,确实没问题,你把 每一步的变量的结果 打印出来 看看,一步步 调试 希望你能找出问题。

网友A:
单步调试,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发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B:
详细看了看代码,唯一可能出错的地方是:n-m-3的值

网友C: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
{
const char temp[]= "+CMGL: 2,\"REC READ\",\"+8613621246911\",,\"09/03/31,13:57:39+32\" Abcf";
char *m,*n;
char num[12];
int l;
m=strstr(temp,"+86");
n=strstr(temp,"\",,\"") ;
for(l=0;l
{
num[l]=*(m+3+l) ;
}
printf("%s",num);
printf("s");
}
这段代码 我怎么运行着就没有问题呢 显示 1362124691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