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下2GBflash的型号的问题?

楼主:
以前发过,但不确定,想问下2440做2GBytes(不是2GBit)的nandflash的型号!
知道的说下,谢谢!!

-----------------型号:-------------

网友:
samsung的貌似没有2g byte的slc,如果做mlc的话,使用2440有点难度
其它厂家的2g的slc还真没有见过,呵呵,顶了

网友A:
k9g8g08uom?是这个咩?

网友:
引用 网友A:
k9g8g08uom?是这个咩?

这个是1G的吧

网友B:
K9GAG08,K9LAG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K9GAG08,K9LAG08

你有datasheet吗 我在网上找不到,而且你确定2440是支持的? 大小是2GBytes的?  谢谢

网友:
是2G bytes,我们在用,我们的CPU是S3C2416,2440应该是支持的吧?只要有接口就行了,访问都是通过命令,为什么会不支持呢?最多也就是BSP没有这个芯片的处理代码,你自己看一下
DATASHEET暂时没有,周一到公司发给你吧,留下邮箱

网友:
是指2440的NANDFLASH寄存器配置是否支持吧?我没看过2440的DATASHEET,你自己查下吧

网友:
刚才看了下BSP,K9GAG08是4K每page,K9LAG08是2K每page,而2440最大只支持2K每page,所以只能看看K9LAG08是否支持了,我公司的电脑上只有K9GAG08的datasheet,K9LAG08的没有

网友:
K9LAG08是MLC Flash,而且2440Nandflash控制器带的只是1bit的ecc,所以用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