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D LX800的定制wince5.0 BSP的问题

楼主:
手里有一块AMD LX800的工控板子,厂商不给提供BSP。
只好在eeworld的下载频道下载了一个。
简单的配置之后,debug调试。加载到某个位置后就停住不动了~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太多了,也不能定位到某点,就连想问为什么都问不出来!!!
有没有过来人,帮着分析分析哦?
另外用wince自带的geode那个bsp可以不?不过看那个好像是gx系列的cpu的....
如果有人能提供一份好用的BSP就更好了,国内的公司基本上都是按公板抄来抄去的,估摸着能兼容吧?

网友: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0 PID:0 TID:0 CEPC Firmware Init
      0 PID:0 TID:0 RTC - Status Reg B - 0x02
      0 PID:0 TID:0 g_dwCPUFeatures = 0088a93d
      0 PID:0 TID:0 Looking for rom chain
      0 PID:0 TID:0 Rom chain NOT found
      0 PID:0 TID:0 Firmware Init Done.
      0 PID:0 TID:0 Error Reporting Memory Reserved, dump size = 00020000
      0 PID:0 TID:0 Booting Windows CE version 5.00 for (x86)
      0 PID:0 TID:0 &pTOC = 802279d8, pTOC = 80fbb228, pTOC->ulRamFree = 81046000, MemForPT = 00004000
      0 PID:0 TID:0
Old or invalid version stamp in kernel structures - starting clean!
      0 PID:0 TID:0 Configuring: Primary pages: 41098, Secondary pages: 0, Filesystem pages = 20549
      0 PID:0 TID:0
Booting kernel with clean memory configuration:
      0 PID:0 TID:0 Memory Sections:
      0 PID:0 TID:0 [0] : start: 8104b000, extension: 0000b000, length: 0a08a000
      0 PID:0 TID:0 X86Init done, OEMAddressTable = 81047000.
      0 PID:0 TID:0 Windows CE KernelInit
4294767298 PID:b0df002 TID:b0df1de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90000
4294767298 PID:b0df002 TID:b0df1de Scheduling the first thread.
4294767299 PID:b0df002 TID:b0df1de 0x8b0df030: KernelInit2: pCurThread=8b0df030 hCurThread=0b0df1de hCurProc=0b0df002, KernelInit = 80260e20
4294767299 PID:b0df002 TID:b0df1de 0x8b0df030: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05000
4294767310 PID:b0df002 TID:b0df1de 0x8b0df030: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22000
4294767311 PID:b0df002 TID:b0df1de 0x8b0df030: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07000
4294767311 PID:b0df002 TID:b0df1de 0x8b0df030: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18000
4294767311 PID:b0df002 TID:b0df1de 0x8b0df030: Starting kernel debugger software probe (KdStub) - KD API version 18
4294767312 PID:b0df002 TID:b0df1de 0x8b0df030: Calling KDEnableInt (FALSE, NULL) without previously calling KDEnableInt (FALSE, p)
4294767315 PID:b0df002 TID:b0df1de 0x8b0df030: >>> Loading module NK.EXE at address 0x80220000-0x802B0000 (RW data at 0x80FBD000-0x8102B21F)
Kernel debugger connected.
The Kernel Debugger connec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Target CPU is X86).
Target name: CE Device
Probe name: KdStub
Binary Image should be loaded at 0x80220000 / Data relocated at 0x80fbd000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SIMPLE_LX800\RELDIR\GEODELX_X86_DEBUG\NK.EXE'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SIMPLE_LX800\RELDIR\GEODELX_X86_DEBUG\KD.DLL'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SIMPLE_LX800\RELDIR\GEODELX_X86_DEBUG\OSAXST1.DLL'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SIMPLE_LX800\RELDIR\GEODELX_X86_DEBUG\OSAXST0.DLL'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SIMPLE_LX800\RELDIR\GEODELX_X86_DEBUG\HD.DLL'
4294767337 PID:b0df002 TID:b0df1de 0x8b0df030: first = 01ed0000, last = 02000000, SharedDllBase = 03320000
4294767339 PID:b0df002 TID:b0df1de 0x8b0df030: >>> Loading module coredll.dll at address 0x03F60000-0x04000000 (RW data at 0x01FFE000-0x01FFF765)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SIMPLE_LX800\RELDIR\GEODELX_X86_DEBUG\COREDLL.DLL'
4294767349 PID:b0df002 TID:b0df1de 0x8b0df030: Did not find emulation code for x86... using floating point hardware.
在此处就再也没响应了~
是什么引起的此问题的呢?
内存?

网友:
没用过,友情帮顶下。

MARK,期待高人,我也学习下。

网友A:
AMD LX800的BSP我有

网友B:
最好还是找个相应CPU的BSP,至少也要是差不多型号的,否则需要改动的东西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LX800的BSP我有
赫赫 能给我发一份么?
我在网上下的是Geode_LX_5536_WinCE50.msi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找个相应CPU的BSP,至少也要是差不多型号的,否则需要改动的东西太多。

我看了下下的BSP在启动引导方面没啥改动
主要是显示驱动 AES 以及USB方面驱动

如果错误出现在那些驱动的地方,也就能明确修改的方向了。
关键是从现在死的地方根本看不出来出问题的地方呢?
我现在顺着出问题的函数加一些东西作测试,都是private文件夹里面的函数~~

网友:
另外我添加了HIVE之后出错的地方又换了~
4294767416 PID:23fc8c1a TID:23fc8bea 0x83fc8a3c: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DevMgrApiSetReady
4294767417 PID:23fc8c1a TID:23fc8bea 0x83fc8a3c: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PowerManagerReady
之后再也没响应

网友:
可以
你加我

网友C:
你可以选择release方式编译nk文件的。

我们也用过lx800的bsp通常情况下用release方式生成的nk文件,默认就可以启动板卡的。

网友D:
0x81fff030: Did not find emulation code for x86... using floating point
  hardware.
==================================================================================
This occurs on the x86, as there are some versions of the i486 architecture that do not include the floating-point co-processor. The system will check for the presence of the FPEMUL library. (You can specify that your BSP uses one of these CPUs by setting BSP_FPEMUL=1.) All code on an x86 is written assuming the presence of the co-processor. In a case where there isn't one, the instructions cause a trap in the kernel, which then calls the emulation library to implement the floating-point calculations. This message simply informs you that the kernel did not find the emulation library and therefore is using the hardware co-processor. If your CPU doesn't have the co-processor, this would be an important message to look for if your fonts are not showing up in the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shell (or other application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你加我
公司不让上QQ晚上加你好么 谢谢了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选择release方式编译nk文件的。

我们也用过lx800的bsp通常情况下用release方式生成的nk文件,默认就可以启动板卡的。

刚用release方式编了一下,在板子上能启动了~~~
是不是BSP那块的kitl的问题呢?

另外分辨率上有一些问题,你们那遇到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0x81fff030: Did not find emulation code for x86... using floating point
? hardware.
==================================================================================
This occurs on the x86, as there are some versions of the i486 architecture that do not include the floating-point co-processor. The system will check for the presence of the FPEMUL library. (You can specify that your BSP uses one of these CPUs by setting BSP_FPEMUL=1.) All code on an x86 is written assuming the presence of the co-processor. In a case where there isn't one, the instructions cause a trap in the kernel, which then calls the emulation library to implement the floating-point calculations. This message simply informs you that the kernel did not find the emulation library and therefore is using the hardware co-processor. If your CPU doesn't have the co-processor, this would be an important message to look for if your fonts are not showing up in the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shell (or other applications).

用过的几块x86的板子都会打出这句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你加我

公司不让上QQ晚上加你好么 谢谢了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选择release方式编译nk文件的。

  我们也用过lx800的bsp通常情况下用release方式生成的nk文件,默认就可以启动板卡的。

刚用release方式编了一下,在板子上能启动了~~~
是不是BSP那块的kitl的问题呢?

另外分辨率上有一些问题,你们那遇到过么?

BSP的DISPLAY驱动我没加上,可能是这得问题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