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中附带的宋体字库的几个版本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6-14):
wince中附带的宋体字库的几个版本有什么区别?
rt,大小不一样。
宋体字
wince

网友:
是的,所包括的字的个数不一样

网友A:
多谢楼上。请问所有的宋体字库是否都包含GB2312字符集?

网友B:
貌似一般的汉字字库都包含了绝大部分GB2312字符

网友C:
第一个字库字比较全,中文繁体和日语都可以显示,后边的子库各有不同,我用那个最小的2.50,繁体和日文都显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