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S2005开发pocket pc如何配置仿真器网络环境

楼主(2010-01-21):
用VS2005开发pocket pc如何配置仿真器网络环境
刚接触,不知道如何配置仿真器的网络环境
仿真器
网络
开发
如何

网友A:
仿真网路环境? 你是说调试程序的环境吗? 如果是 保证Microsoft ActiveSync连接正常, 安装SDK就可以调试了

网友B:
安装什么SDK啊 1175872513这是我的QQ,可以加下我吗

网友C:
现在就是 Microsoft ActiveSync不能正常联想,访问webservice都不行

网友D:
你要装了驱动才能连接啊..
pocket pc不用安装SDK就可以调试..你在建立项目的时候选Smart Device(中文版是智能设备) 然后再平台里面选pocket pc

网友E:
我是第一次接触,有点不太明白,可以加个QQ交流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