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how Camera 摄像程序显示窗口尺寸与底层分辨率大小的关系?

楼主:
    在PXA310 Wince6.0平台上,刚调试通ov2655 Camera驱动,用Dshow编写的应用程序可以进行预览、拍照等工作了。但是,在程序预览运行中出现了显示窗口尺寸的问题。
    驱动中预览分辨率为320x240,在系统程序窗口中,随意设置图像显示窗口大小后,要么出现不流畅、物体方位旋转90问题,要么流畅了,也不旋转了,却运行不到三分钟就死机。
    把显示窗口设置320x240后,仍是运行不到三分钟就死机,真不知道显示窗口与分辨率大小有什么关系。
    望高手指教!!!!!!!!!!!

网友:
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
自己再顶上去。等高手

网友:
引用楼主 loongdao777 的回复:
在PXA310 Wince6.0平台上,刚调试通ov2655 Camera驱动,用Dshow编写的应用程序可以进行预览、拍照等工作了。但是,在程序预览运行中出现了显示窗口尺寸的问题。
? ? 驱动中预览分辨率为320x240,在系统程序窗口中,随意设置图像显示窗口大小后,要么出现不流畅、物体方位旋转90问题,要么流畅了,也不旋转了,却运行不到三分钟就死机。
? ? 把显示窗口设置320x240后,仍是运行不到三分钟就死机,真不知道显示窗口与分辨率大小有什么关系。
? ? 望高手指教!!!!!!!!!!!

帮顶一下,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A:
今天不小心把显示窗口大小设置成250x180,竟然什么问题也没了。这是怎么个原因呀。

网友:
MD,现在还是死掉了,只是运行的时间长了一个半个多小时。急。

网友:
Mark,应用没调过
在PRIVATE\TEST\MULTIMEDIA\DIRECTX\DSHOW\CAMERA有Sample,楼主可以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不小心把显示窗口大小设置成250x180,竟然什么问题也没了。这是怎么个原因呀。
我做视频播放的时候,如果是全屏播的时候非常的卡,变为原始窗口时就很流畅。原因类似,呵呵…

网友:
没关系,主要与驱动有关

网友:
OK了,现在什么问题也没了。貌似必须设置显示窗口的大小,直接托动的好像有问题。

网友:
不对,是比例设置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