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启动中这个错误!

楼主:
s3c6410平台。

[OAL] --OEMInit()
[FMD] FMD_OEMIoControl() : IOCTL_FMD_GET_INTERFACE:
[FMD] ++FMD_Init() ****
[FMD:INF] FMD_Init() : Read ID = 0x0000ecda
[FMD] FMD_Init() : NUM_OF_BLOCKS = 2048
[FMD] FMD_Init() : PAGES_PER_BLOCK = 64
[FMD] FMD_Init() : SECTORS_PER_PAGE = 4
[FMD] --FMD_Init()
[FMD] FMD_GetInfo() : NUMBLOCKS = 2048(0x800), SECTORSPERBLOCK = 64(0x40), BYTESPERSECTOR = 2048(0x800)
[FMD:ERR] FMD_OEMIoControl() : Unknown IOCTL (0x00071c24)
[OAL] Not Clear Storage
[OAL] Not Clear System Hive
[OAL] Not Clear User Hive
[OAL] Not Clear System Hive

启动过程中有个错误,一直找不到谁调用他的。哪位知道,高速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在BSP中搜索这个信息,如果能找到,就可以消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SP中搜索这个信息,如果能找到,就可以消除了。

关机是找不到谁调用了FMD_OEMIoControl?输出信息就在该函数中。
我查找了一下FMD_GetInfo()的输出信息,应该是在BP_Init中,但是之后就不知道代码执行到哪里去了

网友:
用sourceinsight查找看看行不。一般的话可以的

网友B:
应该不是BSP中调用的,是WINCE的PUBLIC 或者是PLATFORM/COMMON里的代码调用的。

看看IOCTL (0x00071c24)指的是什么,如果不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也就没什么大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BSP中调用的,是WINCE的PUBLIC 或者是PLATFORM/COMMON里的代码调用的。

看看IOCTL (0x00071c24)指的是什么,如果不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也就没什么大碍了

0x00071c24 是DISK_GET_STORAGEID
系统倒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关键是启动的时候会在这个地方卡一下。

网友:
友情支持,三颗心关照,up~up~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