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OHCI问题

楼主:
做OHCI驱动时,当进入Operation 后,却发现HccaFrameNumber值不变,而
HcFrameNumber寄存器却在正常变化,并可以接受到中断,我可以确定的是:
HcHCCA 的值也是正确的,我已经折腾了很久,想不到原因?

网友:
接受到哪里的中断

网友:
HC寄存器中的hcInterruptstatus的SF位有中断信号

网友:
补充一下:
    问题出在地址设置上。OHCI的寄存器和HCCA部门的结构如下:
struct ohci_hcca
{
    U32        int_table[NUM_INTS];        /* Interrupt ED table */
    U16        frame_no;                       /* current frame number */
    U16        pad1;                               /* set to 0 on each frame_no change */
    U32        done_head;                       /* info returned for an interrupt */
    U8        reserved_for_hc[116];//116
} /*__attribute((aligned(256)))*/;
struct ohci_regs
{
    /*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s */
    U32        revision;
    U32        control;
    U32        cmdstatus;
    U32        intrstatus;
    U32        intrenable;
    U32        intrdisable;
    /* memory pointers */
    U32        hcca;
    U32        ed_periodcurrent;
    U32        ed_controlhead;
    U32        ed_controlcurrent;
    U32        ed_bulkhead;
    U32        ed_bulkcurrent;
    U32        donehead;
    /* frame counters */
    U32        fminterval;
    U32        fmremaining;
    U32        fmnumber;
    U32        periodicstart;
    U32        lsthresh;
    /* Root hub ports */
    struct        ohci_roothub_regs
    {
        U32        a;
        U32        b;
        U32        status;
        U32        portstatus[MAX_ROOT_PORTS];
    }
    roothub;
}/*__attribute((aligned(32)))*/;

当USB进入operational状态,OHCI寄存器中的fmnumber周期性更新,并将自身值的低16位回写到HCCA的frame_no位置。OHCI手册上要求寄存器中的hcca为物理地址。
问题:若都采用物理地址操作,程序正常运行;移植到eboot中,采用虚拟地址,寄存器就无法将自己的hcfmnumber值更新到HCCA的内存地址上frame_no????
困扰很久了,请高手们指教啊

网友A:
搞定,结贴 eboot中开了DCACHE的关系

网友:
恭喜,我來蹭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结贴 eboot中开了DCACHE的关系

是ram内核中的dcache还是什么dc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