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汇编程序

楼主:
设有100个有符号数,连续存放在以2000H为首地址的外部数据存储区中,试编程计算其正数负数和0的个数。
另外哪里可以找到汇编代码,我感觉主要是看的代码少,所以不会做。
多谢!

网友:
只能告诉你:

最高位为1的为负数,为0的为正数,0就是全零

不知道你那些数的长度是多少的:一个字节?双字?四字?

不太难,要不LZ你自己来吧

网友:
全都是一个字节,帮帮忙,摆脱!!!!!

网友:
    ZEROCOUNT EQU R1                ;0记数器
    POSCOUNT EQU R2                ;正数记数器
    NEGCOUNT EQU R3                ;负数记数器

    ORG 0000H                        ;从0000开始
        LJMP 002BH                ;跳过中断向量表

    ORG 002BH                        ;主程序
        MOV DPTR,#2000H                ;初始化数据指针
        CLR A                        ;A清零
        MOV ZEROCOUNT,A
        MOV POSCOUNT,A
        MOV NEGCOUNT,A
        MOV R0,#100                ;循环初值

START:  MOVX A,@DPTR                ;取数
        INC DPTR                ;移动数据指针
        JNZ DWNZERO                ;处理非零
        INC ZEROCOUNT                ;记0的个数
        AJMP FINISH                ;完成一次判断
DWNZERO:ANL A,#80H                ;判断符号位
        JZ POS                        ;为0则为正,跳转
        INC NEGCOUNT                ;不为0,为负数计个数
        AJMP FINISH
POS:        INC POSCOUNT                ;计正数个数
FINISH:        DJNZ R0,START
        END

简单地调试了一下下,好像可以

要不您再试试,呵呵

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谢谢

网友:
郁闷,发出来就乱七八糟,风格我控制得挺好的

IDE哈。。。

网友:
该用户很懒。。。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昨天写出来了,花了很久。有时我在想这到底值不值得,把别人写好的记住是不是更有效率。今天又在做作业,已经几个小时了,感觉算法没错,可就是调试不成功,真是急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