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6410下弄过对OPEN GL2.0的支持,我把三星提供的那几个DLL弄进去了,但写的AP老是在eglInitialize处不成功,为什么?

楼主:
谁在6410下弄过对OPEN GL2.0的支持,我把三星提供的那几个DLL弄进去了,但写的AP老是在eglInitialize处不成功,为什么?

网友:
大家用6410用的BSP包的版本号是多少?OPEN GL2.0起不来是不是跟DISPLAY那块的显示驱动有关系?因为我看执行到eglInitialize这个地方老是报ALLOCSURFACE(分配表面)失败.我用的是三星的V0.34版本的BSP包好老的一个.

现在听说三星6410的BSP包版本已经到了V0.85了,V0.85这个版本稳定吗?

网友A:
三星在V0.34版本BSP包里面提供的那两个没有源代码的EXE,两个都可以跑但glapp2_0.exe跑不了多久就报异常,glapp1_1.exe是可以完全跑起来跑完的.

glapp2_0.exe会报下面的异常

DDHAL] ++buildDDHALInfo()
[DDHAL] --buildDDHALInfo()
[DDHAL] HalCanCreateSurface() OK

[DDHAL] HalCanCreateSurface() OK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92f003a(pth=843f5c00), Proc-Id=07970076(pprc=852448e8) 'glapp2_0.exe', VM-active=07970076(pprc=852448e8) 'glapp2_0.exe'
PC=000ac8d8(glapp2_0.exe+0x0009c8d8) RA=000ac864(glapp2_0.exe+0x0009c864) SP=00effd60, BVA=00000000

网友:
用V0.79版本BSP包里面的那几个DLL,例子程序glapp1_1.exe压根跑不起来,glapp2_0.exe可以跑但也是跑不了多久就挂.
glapp2_0.exe会报下面的异常

[DDHAL] ++buildDDHALInfo()
[DDHAL] --buildDDHALInfo()
[DDHAL] HalCanCreateSurface() OK

[DDHAL] HalCanCreateSurface() OK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9c4004a(pth=8458db2c), Proc-Id=09cc003e(pprc=844ecd44) 'glapp2_0.exe', VM-active=09cc003e(pprc=844ecd44) 'glapp2_0.exe'
PC=000ac8d8(glapp2_0.exe+0x0009c8d8) RA=000ac864(glapp2_0.exe+0x0009c864) SP=00effd60, BVA=00000000

网友:
在V0.34版本的BSP包里面用V0.79提供的那几个DLL(libEGL.dll+libGLESv1_CM.dll+libGLESv2.dll),OPENGLV1.1和OPENGLV2.0的那两个提供了源代码的例子程序在执行eglInitialize函数的时候可以通过,但在执行eglCreateWindowSurface函数时都会失败.

都报下面的错误,这个应该就是DISPLAY驱动里面的报错消息了.

[DDHAL] ++buildDDHALInfo()
[DDHAL] --buildDDHALInfo()
[DDHAL] HalCanCreateSurface() OK

[DISPDRV:ERR] AllocSurfaceVideo() : SurfaceHeap Alloc() Failed
[DISPDRV:ERR] AllocSurface() : AllocSurfaceVideo() failed
DDERR_OUTOFMEMORY FAILED
CreateSurface FAILED

网友:
是不是要在6410开发板上玩OPEN GL2.0必须使用V0.79以上的BSP包版本啊?!

网友:
今天试了一下,换成V0.79版本的BSP包还是报同样的错误,难道跟2D加速使能什么的有关?还是DISPLAY那块的驱动必须优化什么的.

没有人弄过吗?

网友:
eglCreateWindowSurface执行失败可能的原因

网友:
调试应用程序失败的可能的几个地方

1.eglInitialize可能失败

Create File Failed in EGL
eglInitialize Error!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4b2002a(pth=9524f534), Proc-Id=04b1002a(pprc=9524f240) '2009_9_30_OpenGL11_Sample_Test.exe', VM-active=04b1002a
(pprc=9524f240) '2009_9_30_OpenGL11_Sample_Test.exe'
PC=41d2da84(libglesv1_cm.dll+0x0001da84) RA=41d2e5f4(libglesv1_cm.dll+0x0001e5f4) SP=0004fd00, BVA=00001d80

2.eglCreateWindowSurface可能失败

[DDHAL] ++buildDDHALInfo()
[DDHAL:INF] buildDDHALInfo() :  VideoMemory = 0xd30e0000
[DDHAL:INF] buildDDHALInfo() :  VideoMemorySize = 0x00c00000
[DDHAL] --buildDDHALInfo()
[DDHAL] HalCanCreateSurface() OK

[DISPDRV:ERR] AllocSurfaceVideo() : SurfaceHeap Alloc() Failed
[DISPDRV:ERR] AllocSurface() : AllocSurfaceVideo() failed
DDERR_OUTOFMEMORY FAILED
CreateSurface FAILED
eglCreateWindowSurface Error!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801000a(pth=8319d120), Proc-Id=0800000a(pprc=8319d000) '2009_9_30_OpenGL11_Sample_Test.exe', VM-active=0800000a(pprc=8319d000) '2009_9_30_OpenGL11_Sample_Test.exe'
PC=4141da84(libglesv1_cm.dll+0x0001da84) RA=4141e5f4(libglesv1_cm.dll+0x0001e5f4) SP=0004fca4, BVA=00001d80

3.glClear(GL_COLOR_BUFFER_BIT|GL_DEPTH_BUFFER_BIT);地方报异常出来

//#####################################################################
看网上的相关问题与下面几种可能

1.拿带的6410的BSP版本里面的OPENGL相关的DLL/LIB有问题,需要新的BSP包里面的DLL/LIB
   目前我用的是V0.79版本的BSP,应该蛮新的了.
2.初始化的参数有问题,我的是这样的,是三星原有的不知道是否支持,有人说EGL_DEPTH_SIZE要修改为8.
EGLint config_list[] = {
        EGL_RED_SIZE,       5,
        EGL_GREEN_SIZE,     6,
        EGL_BLUE_SIZE,      5,
#if defined(OPENGLES_TEST)
        EGL_DEPTH_SIZE,     24,
#endif
        EGL_NONE
    };

3.6410下跟分配表面有关DISPLAY驱动有关系,DISPLAY驱动要进行修改什么(这个是我猜的,我看到eglCreateWindowSurface调到了DISPLAY驱动里面的函数).

网友:
我的那几个DLL是这样加进NK的

libGLESv1_CM.dll                $(_FLATRELEASEDIR)\libGLESv1_CM.dll          NK     U
    libGLESv2.dll                   $(_FLATRELEASEDIR)\libGLESv2.dll          NK     U
    libEGL.dll                   $(_FLATRELEASEDIR)\libEGL.dll          NK     U

NK U的格式是不是要换成NK  SHK的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在V0.34版本BSP包里面提供的那两个没有源代码的EXE,两个都可以跑但glapp2_0.exe跑不了多久就报异常,glapp1_1.exe是可以完全跑起来跑完的.

glapp2_0.exe会报下面的异常
C/C++ code
DDHAL]++buildDDHALInfo()
[DDHAL]--buildDDHALInfo()
[DDHAL] HalCanCreateSurface() OK

[DDHAL] HalCanCreateSurface() OK

Exception'Data Abort' (4): Thread-Id=092f003a(pth=843f5c00), Proc-Id=07970076(pprc=852448e8)'glapp2_0.exe', VM-active=07970076(pprc=852448e8)'glapp2_0.exe'
PC=000ac8d8(glapp2_0.exe+0x0009c8d8) RA=000ac864(glapp2_0.exe+0x0009c864) SP=00effd60, BVA=00000000

友坚的工程师说glapp2_0.exe那是执行完了才报异常/弹对话框出来!!!

网友:
M8魅族论坛也谈到了OPENGL的版本问题

网友:
顶起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今天拿6410的V0.79版本的BSP乱折腾了一下,开始OPENGLV1.1/V2.0的例子都跑不起来,后来又莫名地都可以跑起来了,M8的那个例子程序也可以跑了,没有了以前的错误很怪啊!!!想不明白.

觉得特别重要的是S3C6410-FIMG.DLL要能够正确地加载起来.以前估计是S3C6410-FIMG.DLL虽然进了NK但没有被正确加载起来的原因,不过这个原因也只是猜的,怪事啊!觉得没修改什么地方啊,以前怎么就跑不动OPENGL呢?

网友:
S3C6410-FIMG.DLL没有被加载起来就会在eglInitialize的地方报错.

Create File Failed in EGL

网友:
有时候内存空间不足也会报异常出来,因为OPENGL处理图片,而图片的数据量很大,在控制面板里面把程序内存比例调大就可以跑了.

PageFreeCount == 0x127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89a036e(pth=85f36300), Proc-Id=089802ca(pprc=853f3db0) '2010_1_18_M8_GLES20_Demo_Test.exe', VM-active=089802ca(pprc=853f3db0) '2010_1_18_M8_GLES20_Demo_Test.exe'
PC=403f149c(libglesv2.dll+0x0001149c) RA=403f15e8(libglesv2.dll+0x000115e8) SP=0008faa8, BVA=00000004

M8的那个例子程序的帧率可以到70-80FPS很快啊,为什么到了SILVERLIGHT就慢的要死?

网友:
可能就是这些方面的问题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