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里面,我自己创建的类(没有通过类向导创建)怎么突然不能增加成员函数了(昨天还是可以的),增加成员变量是可以的,怎么回事啊?!

楼主:
VS2005里面,我自己创建的类(没有通过类向导创建)怎么突然不能增加成员函数了(昨天还是可以的),增加成员变量是可以的,怎么回事啊?!

网友:
通过类向导创建的类增加成员函数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通过向导增加成员函数不可以吗?手动输入也不行?不可能啊,连报错信息也没有吗?

网友:
找到了一个

网友:
一般说来都是因为对应的要修改的文件属性是只读的,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去掉只读属性即可。

网友:
已在论坛的旧贴里找到答案 把工程里的NCB删除掉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ncb文件坏掉了,或者是只读的。另,如果文件是只读的我记得也会提示这样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向导增加成员函数不可以吗?手动输入也不行?不可能啊,连报错信息也没有吗?

报错消息为----vs2005添加函数失败,提示未能返回新代码元素。可能是语法错误.

网友B:
手动加不就可以了,非得要向导呀

网友:
对*。NCB文件的处理方法

网友:
vs2005 对话框不能添加消息映射
2008年06月24日 星期二 17:37
在为对话框添加消息映射的时候,报Add/Remove operation is impossible的错误。弄了好久,终于解决问题了!方法如下:关闭vs2005,删除.ncb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加不就可以了,非得要向导呀

向导好用啊!

网友:
VC++2005 语法提示--Troubleshooting intellisense的解决方法

网友:
*。NCB文件是什么文件?可以随便删除?

网友:
这个。。。
手动增加吧,ide不一定就好使~~

网友:
from   VC的IDE使用技巧大全:
  ------------------------------
  opt   工程关于开发环境的参数文件。如工具条位置等信息;

  .aps   (AppStudio   File),资源辅助文件,二进制格式,一般不用去管他.

  .clw   ClassWizard信息文件,实际上是INI文件的格式,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有时候ClassWizard出问题,手工修改CLW文件可以解决.如果此文件不存在的话,每次用ClassWizard的时候绘提示你是否重建.

  .dsp   (DeveloperStudio   Project):项目文件,文本格式,不过不熟悉的话不要手工修改.DSW(DeveloperStudio   Workspace)是工作区文件,其他特点和DSP差不多.

  .plg   是编译信息文件,编译时的error和warning信息文件(实际上是一个html文件),一般用处不大.在Tools->Options里面有个选项可以控制这个文件的生成.

  .hpj   (Help   Project)是生成帮助文件的工程,用microsfot   Help   Compiler可以处理.

  .mdp   (Microsoft   DevStudio   Project)是旧版本的项目文件,如果要打开此文件的话,会提示你是否转换成新的DSP格式.

  .bsc   是用于浏览项目信息的,如果用Source   Brower的话就必须有这个文件.如果不用这个功能的话,可以在Project   Options里面去掉Generate   Browse   Info   File,可以加快编译速度.

  .map   是执行文件的映像信息纪录文件,除非对系统底层非常熟悉,这个文件一般用不着.

  .pch   (Pre-Compiled   File)是预编译文件,可以加快编译速度,但是文件非常大.

  .pdb   (Program   Database)记录了程序有关的一些数据和调试信息,在调试的时候可能有用.

  .exp   只有在编译DLL的时候才会生成,记录了DLL文件中的一些信息.一般也没什么用.

  .ncb   无编译浏览文件(no   compile   browser)。当自动完成功能出问题时可以删除此文件。build后会自动生成。

网友:
NCB文件确实可以删掉,它不会对你的工程造成什么危害。
  该文件记录了你所用过的联想记录(就是敲个类名会自动显示该类的函数的公功能)。有时候,会因一些原因丢失联想功能,这是很讨厌的,你就可以删除NCB文件,因为该文件会自动重建的。

网友C(2009-03-24):
好吧就费点功夫:
NCB是“No Compile Browser”的缩写,其中存放了供ClassView、WizardBar和Component Gallery使用的信息,由VC开发环境自动生成,工程拷来拷去都会生成新的信息以适应新的环境变量,有时就造成函数变量等不能联想。
所以无所谓的,每一次都可以删掉该文件。

网友D:
有时候删除*。NCB文件,去掉文件夹的只读属性还是不行。看来只能手动增加成员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