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输入法的问题,能不能把拼音输入删掉或者进入编辑框是默认是英文

楼主:
总是默认拼音,搞的很郁闷,我只用字母和数字,不打汉字 。。

网友:
如果LZ的系统是定制好的,就只能接受现实

网友:
可以加载自己的,不要ms的

网友:
这个好象在系统加载的时候来修改吧?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ayouts\e0010804]
"Ime File"=""
"UI Module"=""
"Layout Text"="Intelligent IME 98"
"Keyboard Layout"="00000409"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ayouts\e0020804]
"Ime File"=""
"UI Module"=""
"Layout Text"="Microsoft CHS PinYin IME"
"Keyboard Layout"="00000409"

[HKEY_CLASSES_ROOT\CLSID\{DF2BF912-1A9A-11D2-8F89-00C04FAC52F9}\IsSIPInputMethod]
@="0"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Sip]
"AllowChange"=dword:00000000
"DragStyle"=dword:00000001
"DefaultIm"=""

写成xxxx.reg文件,放到PlatForm文件夹里,重启设备,试试。

如果是自己写的程序里并且是netcf的,可以使用Microsoft.WindowsCE.Forms.InputPanel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成xxxx.reg文件,放到PlatForm文件夹里,重启设备,试试。

如果是自己写的程序里并且是netcf的,可以使用Microsoft.WindowsCE.Forms.InputPanel类试试

注册表的内容怎么没了-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ayouts\e0010804]
"Ime File"=""
"UI Module"=""
"Layout Text"="Intelligent IME 98"
"Keyboard Layout"="00000409"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ayouts\e0020804]
"Ime File"=""
"UI Module"=""
"Layout Text"="Microsoft CHS PinYin IME"
"Keyboard Layout"="00000409"

[HKEY_CLASSES_ROOT\CLSID\{DF2BF912-1A9A-11D2-8F89-00C04FAC52F9}\IsSIPInputMethod]
@="0"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Sip]
"AllowChange"=dword:00000000
"DragStyle"=dword:00000001
"DefaultIm"=""

网友:
用coredll.dll中的API:ImmDisableIM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