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XP下超级终端显示这样的状态

楼主:
之前还没留意过这个问题,今天写个小程序时遇到了

比如我要现实一个处理进度 <%xx>
uart_printf("running...<%%d>", bar);
但是超级终端里会不断的打印
running...<%1>
running...<%2>
running...<%3>
running...<%4>
。。。。。。
这不是我要的效果,我想
running...< >这个字符串不变,而只要%xx变化。

用超级终端能这样做吗?貌似没有提供指定输出位置的API啊。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你可以向超级终端里发送几个个退格键每个把已输出的百分比和>符号都删除,然后再输出新的百分比和>,有些EBOOT等输入命令的时候会用这样的方法,但是超级终端到底是否支持退格符不确定,可以找些支持的串口工具,比如DNW等。
退格符是0x08,你试下是否支持。

网友:
楼上说的对,写退格符。

网友A:
这个在超级终端下实现的可能性。。。。。太小,

网友:
超级终端上可以实现退格,先推格,再打印space就可以把原来的字符清楚了,最后退回到起始位置重新打印。

网友:
OK,  哎C基础忘了哦

'\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超级终端下实现的可能性。。。。。太小,

怎么这么说呢?
可能性非常大啊,都OK啦

网友:
超级终端可以这样显示的!而且不用写退格,因为你输出一行字符,如果写退格让光标退到最前面,再输出一行的话,会闪烁的表较厉害!
直接在输出的字符串前加上回车符号“\r”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超级终端下实现的可能性。。。。。太小,

怎么这么说呢?
可能性非常大啊,都OK啦

哦,我没有试过,只是觉得终端只能输出,所以。。。

网友C:
楼主的结帖率啊,已经解决了都不结帖

网友:
\33[nA 光标上移n行
\33[nB 光标下移n行
\33[nC 光标右移n行
\33[nD 光标左移n行
\33[y;xH设置光标位置
\33[2J 清屏
\33[K 清除从光标到行尾的内容
\33[s 保存光标位置
\33[u 恢复光标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结帖率啊,已经解决了都不结帖

大侠不好意思啊,忘记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