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關於RAS撥號~無法程序撥號但可以手動撥號~

楼主:
如題!!想請教各位大俠~~
小弟已經成功創建RAS拨号程序
但是無法用程序幫我撥號
只能手動點拨号捷徑來拨号

HRASCONN hRASConnection = NULL;
resu = RasDial( NULL, NULL, &RASDialParameters, 0xFFFFFFFF, m_hWnd, &hRASConnection )

resu回傳值為0,但是就是沒辦法上網~~

先謝謝各位的回應!!

网友:
小弟利用RasGetConnectStatus想得知連線狀態
代碼如下
LPRASCONNSTATUS lprasconnstatus;
        memset( &lprasconnstatus, 0, sizeof(lprasconnstatus) );
        resu = RasGetConnectStatus(hRASConnection, lprasconnstatus);
一直回傳值87
請問一下~~87是指什麼意思?

网友:
請問各位一下~~
小弟RasDial及RasGetConnectStatus
回傳值皆為0~為什麼還是上不了網呢?
請各位高手幫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各位一下~~
小弟RasDial及RasGetConnectStatus
回傳值皆為0~為什麼還是上不了網呢?
請各位高手幫忙一下!!!

返回值为0说明你拨号成功了啊。

这个值lprasconnstatus是多少呢?

网友:
返回0只表示函数调用正确,并不是说已经拨号成功了,下面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动作后才能连接上去。

网友:
一般只要手动拨号能成功,调用rasdial只要返回正确就能够连接上的。问题可能不在rasdial拨号这里,lz再看看其它地方,先确保手动拨号能够上网成功。

网友:
請問一下accessysq
還需要哪些函數呢?
小弟實在是很急!!
謝謝您了!!

网友:
Ricky大請問一下!!
之前你的文章說PORT被占用所以撥不上去~~
請問你是怎麼解決的!!!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