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Capture CIS,提示没有找到cdsCommon.dll是为什么啊 ...

楼主(2009-04-24):
运行Capture CIS,提示没有找到cdsCommon.dll是为什么啊?
运行Capture CIS,老是提示“没有找到cdsCommon.dll,因此这个应用程序未能启动。重新安装引用程序可能会修复此问题”可是我查看了下cdsCommon.dll确实是存在的啊。哪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啊!谢谢~
安装
确实
应用程序

网友A:
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破解不成功提示没有合适的license,重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