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365DVR上TD模块(LC6311)的网速测试的疑问

楼主:
我的开发平台是DM365DVR,通过USB方式将TD模块(LC6311)连接到DM365DVR上,正确配置后,能够成功拨号,也能够通过TD网络传输视频,但是传输效果极差。CIF(352*288)格式的视频每秒只能传输一到两帧,而且画面质量也不好。更可气的是传不几秒就断了。
    TD烂也不至于这样吧,我在重邮学报看见一篇文章,人家也是用TD,每秒传15帧VGA(640*480),到我这里就不行啦。各位大侠有没有在ARM开发板上测试过TD模块没有,有没有高见,指导指导小弟!

问题补充:我采用usbserial来支持3G模块的,查询得知:usbserial是针对低速设备而设计的,使用缓冲区很小,并考虑到现在的3G高速上网设备,从而造成网速有所限制。

cmw

网友A:
采用USB2.0标准模块,注意端点缓冲大小.
USB1.0
USB1.1基本不使用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USB2.0标准模块,注意端点缓冲大小.
USB1.0
USB1.1基本不使用了.

USB2.0怎样设置端点缓冲的大小?从开发平台的程序上设置,还是从TD模块的驱动去设置?
另外,端点缓冲的大小对速度影响有多大?无线模块的网速瓶颈主要是在USB口的速度上吗?

网友:
ddd

请问lz ,拨号成功后 怎么通过TD网络传输视频呢 求全过程资料!希望楼主指导指导,万分感谢

小弟QQ452393492

网友:

同楼上,,,怎么通过TD网络传输视频呢 求全过程资料!希望楼主指导指导!!qq:79033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