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的串口接收程序

楼主:
我在linux下写了一个串口接收程序,不停地向串口发送“Network formed, waiting for RX“,但却接收不到,请大家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include          /*标准输入输出定义*/
#include        /*标准函数库定义*/
#include        /*Unix 标准函数定义*/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文件控制定义*/
#include        /*PPSIX 终端控制定义*/
#include          /*错误号定义*/

#define FALSE -1
#define TRUE  0

/*struct termio
{        unsigned short c_iflag;
          unsigned short c_oflag;
          unsigned short c_cflag;
          unsigned short c_lflag;
          unsigned char c_line;
          unsigned char c_cc[NCC];
};
*/

struct termios Opt;

int speed_arr[] = {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B576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
int name_arr[] =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576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
void set_speed(int fd, int speed){
          int  i;
          int  status;
          struct termios  Opt;
          tcgetattr(fd, &Opt);
          for ( i= 0; i < sizeof(speed_arr) / sizeof(int); i++) {
                    if (speed == name_arr) {
                              tcflush(fd, TCIOFLUSH);
                              cfsetispeed(&Opt, speed_arr);
                              cfsetospeed(&Opt, speed_arr);
                              status = tcsetattr(fd, TCSANOW, &Opt);
                              if (status != 0) {
                                        perror("tcsetattr fd1");
                                        return;
                              }
                              tcflush(fd,TCIOFLUSH);
                    }
          }
}

/*设置校验位*/
int set_Parity(int fd,int databits,int stopbits,int parity)
{
          struct termios options;
          if ( tcgetattr( fd,&options) != 0) {
                    perror("SetupSerial 1");
                    return(FALSE);
          }
          options.c_cflag &= ~CSIZE;
          switch (databits) /*设置数据位数*/
          {
          case 7:
                    options.c_cflag |= CS7;
                    break;
          case 8:
                    options.c_cflag |= CS8;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data sizen"); return (FALSE);
          }
switch (parity)
{
          case 'n':
          case 'N':
                    options.c_cflag &= ~PARENB;  /* Clear parity enable */
                    options.c_iflag &= ~INPCK;    /* Enable parity checking */
                    break;
          case 'o':
          case 'O':
                    options.c_cflag |= (PARODD | PARENB); /* 设置为奇效验*/
                    options.c_iflag |= INPCK;            /* Disnable parity checking */
                    break;
          case 'e':
          case 'E':
                    options.c_cflag |= PARENB;    /* Enable parity */
                    options.c_cflag &= ~PARODD;  /* 转换为偶效验*/
                    options.c_iflag |= INPCK;      /* Disnable parity checking */
                    break;
          case 'S':
          case 's': /*as no parity*/
              options.c_cflag &= ~PARENB;
                    options.c_cflag &= ~CSTOPB;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parityn");
                    return (FALSE);
}
/* 设置停止位*/
switch (stopbits)
{
          case 1:
                    options.c_cflag &= ~CSTOPB;
                    break;
          case 2:
                    options.c_cflag |= CSTOPB;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stop bitsn");
                    return (FALSE);
}
/* Set input parity option */
if (parity != 'n')
          options.c_iflag |= INPCK;
tcflush(fd,TCIFLUSH);
options.c_cc[VTIME] = 150; /* 设置超时15 seconds*/
options.c_cc[VMIN] = 0; /* Update the options and do it NOW */

if (tcsetattr(fd,TCSANOW,&options) != 0)
{
          perror("SetupSerial 3");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int OpenDev(char *Dev)
{
          int      fd = open( Dev, O_RDWR );        //| O_NOCTTY | O_NDELAY
          if (-1 == fd)
          {
                    perror("Can't Open Serial Port");
                    return -1;
          }
          else
                    return fd;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int fd;
          int nread;
          char buff[30];
          char temp[]="Network formed, waiting for RX";
          char *dev = "/dev/ttyS0"; //串口1
          fd = OpenDev(dev);
          set_speed(fd,57600);
          if (set_Parity(fd,8,1,'N') == FALSE) {
                    printf("Set Parity Errorn");
                    exit (0);
          }
          nread=sizeof(temp);

while (1) //循环读取数据
{
          while(read(fd, buff, nread)==nread)
          {

                    printf( "%s", buff);
          }
}
          //close(fd);
          // exit (0);
}

网友:
应该没错吧! 检查一下设备好还有硬件有没有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