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CString转char*的问题

楼主:
在wince中讲CString(包含汉字)转换成char*用GetBuffer的方法转换行不通,请问应该如何转换

网友:
将CString看成TCHAR,调用wcstombs()试试

网友:
wince本地文件格式采用UNICODE编码的,调用WideCharToMultiByte试试,注意系统定制默认语言要选中文才行

网友:
我用过wcstombs,没问题

网友:
CString temp(L"aaa");
char * a;
a = (char*)W2A((LPCTSTR)temp;

网友:
CString str("my example");
LPCTSTR ss=LPCTSTR(str);
我试过,可以的。

网友:
CString str("my example");
LPCTSTR ss=LPCTSTR(str);
我试过,可以的。在windows程序设计一书中有一章详细介绍的。

网友:
char *ch;
        CString str=L"空空如也";
        int Num =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0,str,-1,NULL,0,NULL,NULL);
        ch = new char[Num];
        memset(ch,0x00,sizeof(char)*Num);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0,str,str.GetLength(),ch,sizeof(char)*Num, NULL, NULL);
        ch = NULL;
        delete []ch;

网友:
wcstombs和WideCharToMultiByte 都可以

网友:
char *cb;
CString szBlock;
cb=new char [szBlock.GetLength()+1];
        memset(cb,0x00,szBlock.GetLength()+1);
        wcstombs(cb,szBlock,szBlock.GetLengt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