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上用C写串口程序碰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
#include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lay(unchar n)
{unint i,AI;
for (i=n;i>0;i--)
for (AI=100;AI>0;AI--);
}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while(1)
{
        while(!TI);
        TI=0;
        SBUF=0x88;
        while(!TI);
        TI=0;
        SBUF=0xaa;
        delay(200);
}
}

程序很简单,不停向串口发送0x88和0xaa,发完AA后还有一个延迟,这个程序运行后正常,能收到数据,但把
while(!TI);TI=0;SBUF=0xaa;delay(200);这几句去掉后电脑无法收到数据,也就是说如果单片机只向串口发送一个数字,则不行,另外,我把delay(200)放到SBUF=0x88;的后面也不行。就是说两次发数之间不能有延迟,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很奇怪,aa后边可以延时,88后边不可以延时?
51不太了解,是否串口相关寄存器的设置有些不妥?

网友:
应该这样:
while(1)
{
SBUF=0x88;
while(!TI);
TI=0;
SBUF=0xaa;
while(!TI);
TI=0;

delay(200);
}
然后你在去掉那几句 仍可以发0x88

网友:
如果已发送完(SBUF=0xaa;delay(200);) while(!TI);则成死循环(TI已为0),
在9600下一个字符是1ms,所以delay不能大于1ms否则到while时TI已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这样:
while(1)
{
SBUF=0x88;
while(!TI);
TI=0;
SBUF=0xaa;
while(!TI);
TI=0;

delay(200);
}
然后你在去掉那几句 仍可以发0x88

这样写和楼主的写法本质上没有差别,除非复位时TI=1

问题在于
EA=1;
ES=1;
这里好像是使能串口中断了,但你使用的是查询方式,所以程序行为不可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这样:
while(1)
{
SBUF=0x88;
while(!TI);
TI=0;
SBUF=0xaa;
while(!TI);
TI=0;

delay(200);
}
然后你在去掉那几句 仍可以发0x88

这样写和楼主的写法本质上没有差别,除非复位时TI=1

问题在于
EA=1;
ES=1;
这里好像是使能串口中断了,但你使用的是查询方式,所以程序行为不可控。

要么关掉串口中断,ES=0;要么直接使用中断。

网友:
串口设置方式有问题
应该先设置工作方式SM0,SM1再允许接收REN置1
SM0=0;
SM1=1;
REN=1;
或者直接设置SCON寄存器

因为上电默认SCON=0x00,即工作方式0
在串口方式0下接收8个脉冲,TI/RI经已置1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 使能了UART中断,但又用查询方式收取数据.....你可能没有提供ISR,程序飞了
第二个问题, 如LS所说,模式设置有时候还是要讲究顺序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 你没有向SBUF写东西,就在等待TI变成1....它为什么会变成1?

网友:
jgj58(多多发财!)是对的,昨天发完问题后,又调试了很久,发现在执行到第一个while(!TI);
时跳过了下面的两条语句,我又想了很久,终于想通了。因为是发送字节,所以一开始必须要先发送一个字节才能进行判断(和接收时不一样),所以jgj58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