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270 GPLR

楼主:
在pxa270的gpio寄存器中有一个为GPLRx。
“GPLRx,监控引脚状态(GPIO Pin Level Register)。为只读寄存器,返回相应GPIO口的当前电平(高或低)。不管GPIO是作input还是output测试结果都有效。”
我有个问题,如果gpio口不是普通的io口,而是用作了其他功能,那么这个寄存器还有作用吗?

网友:
mark关心一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没用了,比如117和118,如果作为I2C总线,那么控制或识别其电平状态就不是通过GPIO那些寄存器了,而是I2C控制器的相应寄存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了,比如117和118,如果作为I2C总线,那么控制或识别其电平状态就不是通过GPIO那些寄存器了,而是I2C控制器的相应寄存器了!

恩,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