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系统唤醒后,LCD显示屏无法恢复,请大侠们支招啦...

楼主:
CPU:S3C2440; BSP: PB5.0;问题是:当系统挂起后再唤醒时,LCD显示屏无法显示,呈白屏状,请教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呢?
PS: 触摸、背光等其他驱动正常恢复了。

网友:
量一下2440 有向LCD 控制器发数据流吗?

网友:
看看横竖屏刷新频率对不对,用示波器量量

网友A:
没有图像,很有可能是哪个LCDPowerEN引脚没有配置,

网友:
恢复后查看一下LCD Controller相关的设置有没有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像,很有可能是哪个LCDPowerEN引脚没有配置,

LCD_PWREN是控制背光输出的吧,唤醒后背光工作正常,就是图像回不来。我ENVID也已经使能了

网友A:
这不是背光啊。就是LCD的电源,显示图像的电源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背光啊。就是LCD的电源,显示图像的电源控制。

是这样啊,呵呵,我再查查,不懂再来报告

网友B:
如果以前能用的话,液晶连接线,重新插拔一下!

网友C:
你的屏是不是需要做寄存器的初始化的?

网友:
把相关寄存器打出来,进入睡眠前和恢复后,看看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背光啊。就是LCD的电源,显示图像的电源控制。

就是配置LCDCON5控制器的PWREN为1吧?我有配置啊。上电开机后图像显示都是正常的,就是在挂机-->唤醒  过后,图像就回不来了,可能还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以前能用的话,液晶连接线,重新插拔一下!

按你的方法试了一下,没有成功,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屏是不是需要做寄存器的初始化的?

哎呀,好厉害啊!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屏要初始化的呢?确实如你所说,我的屏是要初始化的,请问我该怎么处理呢?帮帮我啊....焦急等待中

网友D:
屏需要初始化的话,睡眠时如果将屏断电(比如LCD_PWREN之类的控制脚关断lcd的供电电路),那么唤醒的过程中,给屏供电后,仍然需要初始化配置。
在看懂所有的参数设置之前,最简单的做法是将lcd_init里面的步骤,在PowerOn里面再做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需要初始化的话,睡眠时如果将屏断电(比如LCD_PWREN之类的控制脚关断lcd的供电电路),那么唤醒的过程中,给屏供电后,仍然需要初始化配置。
在看懂所有的参数设置之前,最简单的做法是将lcd_init里面的步骤,在PowerOn里面再做一次。

我之前做了这个尝试,就是将InitDisplay()函数在BSPpowerON里面重新执行了一遍,但是图像还是出不来,所以我就来求助啦,呵呵

网友D:
屏的初始化涉及:CPU的lcd控制器的配置,LCD供电,LCD配置(I2C或者SPI接口)。
这三部分是不是都在InitDisplay()里面?
如果都在,那就对比性的测一下cpu的lcd控制器的输出(点频、场频、行频)是否正确,lcd供电是否正确。
再用调试信息看看lcd的配置是否正确(如果可读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的初始化涉及:CPU的lcd控制器的配置,LCD供电,LCD配置(I2C或者SPI接口)。
这三部分是不是都在InitDisplay()里面?
如果都在,那就对比性的测一下cpu的lcd控制器的输出(点频、场频、行频)是否正确,lcd供电是否正确。
再用调试信息看看lcd的配置是否正确(如果可读的话)。

非常感谢shuiyan兄的耐心解答,我的CPU的lcd控制器的配置和LCD供电是在InitDisplay函数里面做的,LCD配置(SPI接口)是在背光驱动里面控制的初始化等工作的;另外,唤醒后用示波器测量cpu的lcd控制器的输出(点频、场频、行频)都是正确的;我急非常纳闷了,为什么图像出不来呢?数据流输出也有,真是奇了怪了...我想,肯定是有个细节的东西我没抓住

网友:
对了,我现在时节KITL调试的,和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A:
挂起前后打印两次寄存器,对比是否一致。

网友:
感觉上 需要看看挂起的时候是否对LCD做了错误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挂起前后打印两次寄存器,对比是否一致。

原函数:void OEMPowerOff()
{
    static UINT32 saveArea[51];
    int i;
    S3C2440A_INTR_REG *pIntr = (S3C2440A_INTR_REG*)OALPAtoVA(S3C2440A_BASE_REG_PA_INTR, FALSE);
    S3C2440A_IOPORT_REG *pIOPort = (S3C2440A_IOPORT_REG*)OALPAtoVA(S3C2440A_BASE_REG_PA_IOPORT, FALSE);
    S3C2440A_LCD_REG *pLCD = (S3C2440A_LCD_REG*)OALPAtoVA(S3C2440A_BASE_REG_PA_LCD, FALSE);

    // First do platform specific actions
    BSPPowerOff();

    // Then save system registers
    saveArea[0]  = INPORT32(&pIOPort->GPACON);
    saveArea[1]  = INPORT32(&pIOPort->GPADAT);
    saveArea[2]  = INPORT32(&pIOPort->GPBCON);
    saveArea[3]  = INPORT32(&pIOPort->GPBDAT);
    saveArea[4]  = INPORT32(&pIOPort->GPBDN);
    saveArea[5]  = INPORT32(&pIOPort->GPCCON);
    saveArea[6]  = INPORT32(&pIOPort->GPCDAT);
    saveArea[7]  = INPORT32(&pIOPort->GPCDN);
    saveArea[8]  = INPORT32(&pIOPort->GPDCON);
    saveArea[9]  = INPORT32(&pIOPort->GPDDAT);
    saveArea[10] = INPORT32(&pIOPort->GPDDN);
    saveArea[11] = INPORT32(&pIOPort->GPECON);
    saveArea[12] = INPORT32(&pIOPort->GPEDAT);
    saveArea[13] = INPORT32(&pIOPort->GPEDN);
    saveArea[14] = INPORT32(&pIOPort->GPFCON);
    saveArea[15] = INPORT32(&pIOPort->GPFDAT);
    saveArea[16] = INPORT32(&pIOPort->GPFDN);
    saveArea[17] = INPORT32(&pIOPort->GPGCON);
    saveArea[18] = INPORT32(&pIOPort->GPGDAT);
    saveArea[19] = INPORT32(&pIOPort->GPGDN);
    saveArea[20] = INPORT32(&pIOPort->GPHCON);
    saveArea[21] = INPORT32(&pIOPort->GPHDAT);
    saveArea[22] = INPORT32(&pIOPort->GPHDN);

    saveArea[23] = INPORT32(&pIOPort->MISCCR);
    saveArea[24] = INPORT32(&pIOPort->DCLKCON);
    saveArea[25] = INPORT32(&pIOPort->EXTINT0);
    saveArea[26] = INPORT32(&pIOPort->EXTINT1);
    saveArea[27] = INPORT32(&pIOPort->EXTINT2);
    saveArea[28] = INPORT32(&pIOPort->EINTFLT0);
    saveArea[29] = INPORT32(&pIOPort->EINTFLT1);
    saveArea[30] = INPORT32(&pIOPort->EINTFLT2);
    saveArea[31] = INPORT32(&pIOPort->EINTFLT3);
    saveArea[32] = INPORT32(&pIOPort->EINTMASK);

    saveArea[33] = INPORT32(&pIntr->INTMOD);
    saveArea[34] = INPORT32(&pIntr->INTMSK);
    saveArea[35] = INPORT32(&pIntr->INTSUBMSK);

    saveArea[36] = INPORT32(&pLCD->TCONSEL);
    saveArea[37] = INPORT32(&pLCD->LCDINTMSK);
    saveArea[38] = INPORT32(&pLCD->TPAL);
    saveArea[39] = INPORT32(&pLCD->DITHMODE);
    saveArea[40] = INPORT32(&pLCD->BLUELUT);
    saveArea[41] = INPORT32(&pLCD->GREENLUT);
    saveArea[42] = INPORT32(&pLCD->REDLUT);
    saveArea[43] = INPORT32(&pLCD->LCDSADDR3);
    saveArea[44] = INPORT32(&pLCD->LCDSADDR2);
    saveArea[45] = INPORT32(&pLCD->LCDSADDR1);
    saveArea[46] = INPORT32(&pLCD->LCDCON5);
    saveArea[47] = INPORT32(&pLCD->LCDCON4);
    saveArea[48] = INPORT32(&pLCD->LCDCON3);
    saveArea[49] = INPORT32(&pLCD->LCDCON2);
    saveArea[50] = INPORT32(&pLCD->LCDCON1);

    pLCD->LCDCON1   = 0;
    pLCD->LCDCON2   = 0;
    pLCD->LCDCON3   = 0;
    pLCD->LCDCON4   = 0;
    pLCD->LCDCON5   = 0;
    pLCD->LCDSADDR1 = 0;
    pLCD->LCDSADDR2 = 0;
    pLCD->LCDSADDR3 = 0;
    pLCD->TCONSEL    = 0;
    pLCD->TPAL      = 0;

    for(i=0; i<50; i++){
        RETAILMSG(1,(TEXT("\t saveArea[%d] = 0x%08x\n"), i, saveArea));
    }

        ConfigStopGPIO();

    // Switch off power for KITL device
    OALKitlPowerOff();

    // Go to power off mode
    OALCPUPowerOff();

    // Switch on power for KITL device
    OALKitlPowerOn();

    /* Recover Process, Load CPU Regs       */
    OUTPORT32(&pIOPort->GPACON,   saveArea[0]);
    OUTPORT32(&pIOPort->GPADAT,   saveArea[1]);
    OUTPORT32(&pIOPort->GPBCON,   saveArea[2]);
    OUTPORT32(&pIOPort->GPBDAT,   saveArea[3]);
    OUTPORT32(&pIOPort->GPBDN,    saveArea[4]);
    OUTPORT32(&pIOPort->GPCCON,   saveArea[5]);
    OUTPORT32(&pIOPort->GPCDAT,   saveArea[6]);
    OUTPORT32(&pIOPort->GPCDN,    saveArea[7]);
    OUTPORT32(&pIOPort->GPDCON,   saveArea[8]);
    OUTPORT32(&pIOPort->GPDDAT,   saveArea[9]);
    OUTPORT32(&pIOPort->GPDDN,    saveArea[10]);
    OUTPORT32(&pIOPort->GPECON,   saveArea[11]);
    OUTPORT32(&pIOPort->GPEDAT,   saveArea[12]);
    OUTPORT32(&pIOPort->GPEDN,    saveArea[13]);
    OUTPORT32(&pIOPort->GPFCON,   saveArea[14]);
    OUTPORT32(&pIOPort->GPFDAT,   saveArea[15]);
    OUTPORT32(&pIOPort->GPFDN,    saveArea[16]);
    OUTPORT32(&pIOPort->GPGCON,   saveArea[17]);
    OUTPORT32(&pIOPort->GPGDAT,   saveArea[18]);
    OUTPORT32(&pIOPort->GPGDN,    saveArea[19]);
    OUTPORT32(&pIOPort->GPHCON,   saveArea[20]);
    OUTPORT32(&pIOPort->GPHDAT,   saveArea[21]);
    OUTPORT32(&pIOPort->GPHDN,    saveArea[22]);

    OUTPORT32(&pIOPort->MISCCR,   saveArea[23]);
    OUTPORT32(&pIOPort->DCLKCON,   saveArea[24]);
    OUTPORT32(&pIOPort->EXTINT0,  saveArea[25]);
    OUTPORT32(&pIOPort->EXTINT1,  saveArea[26]);
    OUTPORT32(&pIOPort->EXTINT2,  saveArea[27]);
    OUTPORT32(&pIOPort->EINTFLT0, saveArea[28]);
    OUTPORT32(&pIOPort->EINTFLT1, saveArea[29]);
    OUTPORT32(&pIOPort->EINTFLT2, saveArea[30]);
    OUTPORT32(&pIOPort->EINTFLT3, saveArea[31]);
    OUTPORT32(&pIOPort->EINTMASK, saveArea[32]);

    OUTPORT32(&pIntr->INTMOD,     saveArea[33]);
    OUTPORT32(&pIntr->INTMSK,     saveArea[34]);
    OUTPORT32(&pIntr->INTSUBMSK,  saveArea[35]);

    pLCD->TCONSEL    =  saveArea[36];
    pLCD->LCDINTMSK =  saveArea[37];
    pLCD->TPAL      =  saveArea[38];
    pLCD->DITHMODE  =  saveArea[39];
    pLCD->BLUELUT   =  saveArea[40];
    pLCD->GREENLUT  =  saveArea[41];
    pLCD->REDLUT    =  saveArea[42];
    pLCD->LCDSADDR3 =  saveArea[43];
    pLCD->LCDSADDR2 =  saveArea[44];
    pLCD->LCDSADDR1 =  saveArea[45];
    pLCD->LCDCON5   =  saveArea[46];
    pLCD->LCDCON4   =  saveArea[47];
    pLCD->LCDCON3   =  saveArea[48];
    pLCD->LCDCON2   =  saveArea[49];
    pLCD->LCDCON1   =  saveArea[50];

    /* Interrupt Clear                      */
    OUTPORT32(&pIOPort->EINTPEND, INPORT32(&pIOPort->EINTPEND));
    OUTPORT32(&pIntr->SUBSRCPND, INPORT32(&pIntr->SUBSRCPND));
    OUTPORT32(&pIntr->SRCPND, INPORT32(&pIntr->SRCPND));
    OUTPORT32(&pIntr->INTPND, INPORT32(&pIntr->INTPND));

    pLCD->LCDSRCPND = pLCD->LCDSRCPND;
    pLCD->LCDINTPND = pLCD->LCDINTPND;

    for(i=0; i<50; i++){
        RETAILMSG(1,(TEXT("\t saveArea[%d] = 0x%08x\n"), i, saveArea));
    }

    // Do platform dependent power on actions
    BSPPowerOn();
    RETAILMSG(1, (TEXT("BSPPowerON----at OEMPowerOff\r\n")));
}

网友:
挂起前后打印出来的信息:
挂起时: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36]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37]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38]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39]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0]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1]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2]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3]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4]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5]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6]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7]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8]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9] = 0x00000000
唤醒时: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36]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37]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38]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39]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0]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1]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2]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3]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4]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5]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6]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7]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8] = 0x00000000
  53920 PID:7f92c42 TID:7df4906          saveArea[49] = 0x00000000
不知道为什么挂起前后,LCD相关寄存器的值都是0 ?不明白啊...

网友:
同志们啊,江湖救急...
哪位能耐心你的给我讲一下CE系统挂起后的执行流程呢,我不太清楚。我想首先得搞明白LCD的相关控制器是在什么位置全被清零了。帮帮忙啊

网友D:
“LCD配置(SPI接口)是在背光驱动里面控制的初始化等工作的”,这部分代码有没有复制到PowerOn里面,确保唤醒时再执行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LCD配置(SPI接口)是在背光驱动里面控制的初始化等工作的”,这部分代码有没有复制到PowerOn里面,确保唤醒时再执行一次?

多谢shuiyan兄的热心解答!这部分代码在唤醒时有执行。我的LCD有个RESET引脚是是通过GPC8口控制的,由于唤醒后该脚始终被拉低,导致LCD始终处于复位状态,故而图像无法显示,我一个非常非常牛的同事发现该问题,呵呵...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LCD相关控制器是在什么时候被清零的(在BSPPowerOFF之前就被清零了),还没查到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屏的初始化涉及:CPU的lcd控制器的配置,LCD供电,LCD配置(I2C或者SPI接口)。
这三部分是不是都在InitDisplay()里面?
如果都在,那就对比性的测一下cpu的lcd控制器的输出(点频、场频、行频)是否正确,lcd供电是否正确。
再用调试信息看看lcd的配置是否正确(如果可读的话)。

非常感谢shuiyan兄的耐心解答,我的CPU的lcd控制器的配置和LCD供电是在InitDisplay函数里面做的,LCD配…

既然LCD配置(SPI接口)是在背光驱动里面控制的,那么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在背光 POWERDOWN 的时候把LCD控制器关闭了,可能导致这些寄存器被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shuiyan兄的耐心解答,我的CPU的lcd控制器的配置和LCD供电是在In…

非常感谢啊,问题确实出在这里,看来的确是细节决定成败啊。开心结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