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只有USB口和串口。开发板的JTAG不能用。

楼主(2009-10-21):
笔记本只有USB口和串口。开发板的JTAG不能用。
在网上看到说的USB转并口也不能连接上JTAG,用串口转并口可以吗?
笔记本
网上
开发

网友A:
买个2手台式机不好么?肯定比笔记本配置好

网友B:
我试过几条USB转并口的线都不行,只能认成打印机口。后来看网上讲目前USB转的不能实现所有的并口信号。
本子可以用PCMCIA的并口卡,或者让公司掏钱配个扩展底座。或者看是否有CPU相应的USB口仿真器

网友C:
笔记本用并口的确不是个好办法,可以直接买个USB的仿真器。

网友D:
我还是感觉直接上usb的接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