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com拨号上网问题:Normal Termination by NCP

楼主:
   大家好!我在2440+wince5.0的com1上创建拨号连接,拨号成功后马上又断开,多次试验都是这样子,提示“设置串口波特率”,但我试过了所有支持的波特率都不行,各位大侠帮我找找原因,谢谢!我的拨号连接配置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wince发出的信息如下:
AT
AT
ATE0V1&C1&D2
ATS7=120
AT+CGDCONT=1,IP,CMNET
AT
AT
ATE0V1&C1&D2
ATS7=120
AT+CGDCONT=1,IP,CMNET
ATX4
ATD*99#
~?}#?}!} } }.}"}&} } } } }'}"}(}"?~+++ATH
ATZ

simcom300模块应答的信息如下:
AT

OK
AT

OK
ATE0V1&C1&D2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CONNECT
~?}#!}}/} }=Normal Termination by NCP蟦~~~~?}#?}!'} }<}!}$}&@}#}$#}}&}, OK

OK

OK

网友:
simcom应答的信息中有一句:Normal Termination by NCP。不知是不是这句话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ppp连接过程在NCP阶段出问题了吧。
不过你的模块输出的信息很多不知道什么意思。
NCP阶段一般只是分配/协调IP。

网友:
是啊,Normal Termination by NCP,除了这一句,模块输出的信息都不知是什么意思。看datasheet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