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SSDT HOOK 写个驱动 实现进程保护 文件保护 但是 在2003下蓝屏

楼主:
用 SSDT HOOK  写了一个驱动  实现 进程保护 文件保护 注册表保护
但是 在2003下 打开驱动 以后  如果打开IE 访问页面的时候 就蓝屏 请达人指出错误!非常感谢!

代码:
BOOLEAN PidVerify(PEPROCESS target)
{
        int i;
        for (i = 0; i < curProcNum; i++)
        {
                if(ProcProtectArr == target)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key:驱动存储的保护路径 tar:当前操作文件路径
BOOLEAN wchCmp(PWCHAR key, PWCHAR tar, int iLen)
{
        WCHAR temp1 = 0,temp2 = 0;
        int i;
        if(iLen < 1 || iLen > MAXPATHLEN) return FALSE;
        for (i = 0; i < iLen; i++)
        {

                        temp1 = RtlUpcaseUnicodeChar(key);

                        temp2 = RtlUpcaseUnicodeChar(tar);
                if(temp1 != temp2)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文件路径验证
BOOLEAN FileDirVerify(PWCHAR targetDir)
{
        PWCHAR temp;
        int  j;
        //DbgPrint("targetDir:%ws\n",targetDir);
        for (j = 0; j < curFileFilterNum; j++)
        {
                if(fileFilter[j].wchProtDirName[0] != L'\\') //表示是个带盘符的路径
                {
                        temp = wcsstr(fileFilter[j].wchProtDirName, L":");
                        temp++;//指向:的下一个WCHAR
                }
                else  //表示只是个关键过滤路径
                        temp = fileFilter[j].wchProtDirName;
                /*if(wcsstr(targetDir,temp) != NULL)
                        return TRUE;*/
                if(wchCmp(temp,targetDir,wcslen(temp)) == TRUE)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注册表路径验证
BOOLEAN RegLocVerify(UCHAR* targetRegLoc)
{
        int k;
        for(k = 0; k < curRegFilterNum; k++)
        {
                if(strncmp(regFilter[k].ucProtRegName, targetRegLoc, strlen(regFilter[k].ucProtRegName)) == 0)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BOOLEAN ProtectIDVerify(PEPROCESS target)
{
        int idix;
        for (idix = 0; idix < curThirdProcNum; idix++)
        {
                if(ThirdPartProcProt[idix] == target)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used for SSDT hook
#define SYSTEMSERVICE(_function)  KeServiceDescriptorTable.ServiceTableBase[ *(PULONG)((PUCHAR)_function+1)]
#define SYSCALL_INDEX(_Function) *(PULONG)((PUCHAR)_Function+1)
#define HOOK_SYSCALL(_Function, _Hook, _Orig )       \
        _Orig = (PVOID) InterlockedExchange( (PLONG) \
        &MappedSystemCallTable[SYSCALL_INDEX(_Function)], (LONG) _Hook)

#define UNHOOK_SYSCALL(_Func, _Hook, _Orig )  \
        InterlockedExchange((PLONG)           \
        &MappedSystemCallTable[SYSCALL_INDEX(_Func)], (LONG) _Hook)

//LOCAL FUNCTION will be used in device Object control routinue

//begin real implemation

网友:
接着是下面的核心代码

NTSTATUS  DriverEntry( IN PDRIVER_OBJECT DriverObject,  IN PUNICODE_STRING RegistryPath )
{
        UNICODE_STRING  nameString, linkString;

        NTSTATUS        status;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
        int                i;

        //建立设备
        RtlInitUnicodeString( &nameString,STR_STD_OBJ_NAME );

        status = IoCreateDevice( DriverObject,
                0,
                &nameString,
                FILE_DEVICE_UNKNOWN,
                0,
                TRUE,
                &deviceObject
                );

        if (!NT_SUCCESS( status ))
                return status;

        DriverObject->DriverUnload = DriverUnload;

        RtlInitUnicodeString( &linkString, STR_DOS_OBJ_NAME );

        status = IoCreateSymbolicLink (&linkString, &nameString);

        if (!NT_SUCCESS( status ))
        {
                IoDeleteDevice (DriverObject->DeviceObject);
                return status;
        }

        for ( i = 0; i < IRP_MJ_MAXIMUM_FUNCTION; i++)    {

                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 = MydrvDispatch;
        }

        HookSSDTTable();
        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DEVICE_CONTROL] = drvIOCtrlDispatch;
        return STATUS_SUCCESS;

}

static NTSTATUS MydrvDispatch (IN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 IN PIRP Irp)
{
        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SUCCESS;
        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L;
        IoCompleteRequest( Irp, 0 );
        return Irp->IoStatus.Status;

}

static NTSTATUS
drvIOCtrlDispatch(
                                  IN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
                                  IN PIRP Irp
                                  )
{

        NTSTATUS Status = STATUS_SUCCESS;
        PIO_STACK_LOCATION irpStack;

        PVOID ioBuffer;
        ULONG inputBufferLength;
        ULONG outputBufferLength;
        ULONG ioControlCode;
        ULONG RequireLength=0;
        DWORD dwItemNum,dwNextIndex;
        DWORD PPID;
        NTSTATUS res;
        int tempCount = 0;
        KIRQL old_spin_lock_val;//中断级
        int i;

        SIZE_T        desiredBufferLength;

        irpStack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ioControlCode= irpStack->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oControlCode;

        ioBuffer = 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inputBufferLength = irpStack->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nputBufferLength;
        outputBufferLength = irpStack->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OutputBufferLength;
        Status = STATUS_SUCCESS;

        switch (ioControlCode)
        {
                case IOCTL_HMRS_SET_PROTECT:
                        desiredBufferLength = 0;
                        tmpBuf = (DWORD*)ioBuffer;
                        if (inputBufferLength                                 break;
                        }
                        else
                        {
                                curProcNum = inputBufferLength / sizeof(DWORD);
                                for (i = 0; i < curProcNum && i < MAXPROTPROCNUM; i++)
                                {
                                        DWORD tmpPID;
                                        tmpPID = *tmpBuf;
                                        //DbgPrint("pid %d",tmpPID);
                                        PsLookupProcessByProcessId( (ULONG)tmpPID, &ProcProtectArr);
                                        tmpBuf++;
                                }
                        }
                        break;
                case IOCTL_HMRS_THIRDPART_PROTECT:
                        desiredBufferLength = 0;
                        if(inputBufferLength < sizeof(DWORD))
                                break;
                        else
                        {
                                DWORD tmpPID = *((DWORD*)ioBuffer);
                                if(curThirdProcNum < MAXTOPROTNUM)
                                {
                                        PsLookupProcessByProcessId( (ULONG)tmpPID, &ThirdPartProcProt[curThirdProcNum]);
                                        InterlockedExchangeAdd(&curThirdProcNum, 1);

                                }
                        }
                        break;

                case IOCTL_HMRS_PROCESS_FORCEKILL:
                        break;
                case IOCTL_HMRS_REGLOC_PROTECT:
                        //开始处理逻辑
                        desiredBufferLength = 0;
                        if(inputBufferLength < sizeof(UCHAR))
                        {
                                Status = STATUS_BUFFER_TOO_SMALL;
                                break;
                        }
                        //strcpy(RegProtLoc,(UCHAR *)ioBuffer);
                        if(curRegFilterNum < MAXPROTREGNUM && inputBufferLength <= (MAXPATHLEN * sizeof(UCHAR)) )
                        {
                                //strcpy(regFilter[curRegFilterNum].ucProtRegName,(UCHAR*)ioBuffer);
                                strncpy(regFilter[curRegFilterNum].ucProtRegName, (const char *)ioBuffer, strlen(ioBuffer));
                                InterlockedExchangeAdd(&curRegFilterNum, 1);
                                DbgPrint("regFilter input is:%s\n",regFilter[curRegFilterNum - 1].ucProtRegName);
                        }
                        break;
                        //通过参数传输文件保护路径(WCHAR)
                case IOCTL_HMRS_FILENAME_PROTECT:
                        //开始存储
                        desiredBufferLength = 0;
                        if(inputBufferLength < sizeof(WCHAR))
                        {
                                Status = STATUS_BUFFER_TOO_SMALL;
                                break;
                        }
                        if(curFileFilterNum < MAXPROTFILENUM && inputBufferLength <= (MAXPATHLEN * sizeof(WCHAR)) )
                        {
                                //wcscpy(fileFilter[curFileFilterNum].wchProtDirName, (PWCHAR)ioBuffer);
                                wcsncpy(fileFilter[curFileFilterNum].wchProtDirName, (const wchar_t *)ioBuffer, wcslen(ioBuffer));
                                tempCount = InterlockedExchangeAdd(&curFileFilterNum, 1);
                                DbgPrint("curFileFilterNum:%d&&filefilter[curFileFilterNum]=:%ws",curFileFilterNum,fileFilter[tempCount].wchProtDirName);
                        }
                        break;
                default:
                        Status = 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break;

        }

        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
        Irp->IoStatus.Information = outputBufferLength;

        IoCompleteRequest(Irp, IO_NO_INCREMENT);

        return Status;
}

网友:
接着是几个HOOK

NTSTATUS
NTAPI
NewZwTerminateProcess(
                                          IN HANDLE ProcessHandle OPTIONAL,
                                          IN NTSTATUS ExitStatus
                                          )
{
        PEPROCESS process_to_kill;
        if (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ProcessHandle,GENERIC_READ,NULL,KernelMode,
                &process_to_kill,0) == STATUS_SUCCESS){

                        //if ( PEPROCESS2PROTECTED== process_to_kill &&
                        if ( (PidVerify(process_to_kill) == TRUE || ProtectIDVerify(process_to_kill) == TRUE) &&
                                PsGetCurrentProcess() != process_to_kill)
                                return STATUS_ACCESS_DENIED;
        }
        return  Old_ZwTerminateProcess(ProcessHandle,ExitStatus);

}

NTSTATUS
NTAPI
NewZwOpenProcess(
                                 IN PHANDLE ProcessHandle,
                                 ACCESS_MASK MASK,
                                 POBJECT_ATTRIBUTES attr,
                                 PCLIENT_ID cid1
                                 )
{
        PEPROCESS EProcess;
        if(cid1 != NULL)
        {
                DbgPrint("myZwOpneProcess Begin\n");
                PsLookupProcessByProcessId( *(ULONG *)cid1, &EProcess);
                //if ((MASK != 0x401 ) && (MASK != 0x400 ) && PEPROCESS2PROTECTED== EProcess &&
                if ((MASK != 0x401 ) && (MASK != 0x400 ) && PidVerify(EProcess) &&
                        PsGetCurrentProcess() != EProcess) return STATUS_ACCESS_DENIED;
                        DbgPrint("myZwOpneProcess End\n");

        }

        return Old_ZwOpenProcess(ProcessHandle,MASK,attr,cid1);
}
void        HookSSDTTable()
{
        Old_ZwTerminateProcess =(PZwTerminateProcess)(SYSTEMSERVICE(ZwTerminateProcess));
        g_pmdlSystemCall = MmCreateMdl(NULL, KeServiceDescriptorTable.ServiceTableBase, KeServiceDescriptorTable.NumberOfServices*4);

        if(!g_pmdlSystemCall)
                return;

        MmBuildMdlForNonPagedPool(g_pmdlSystemCall);

        g_pmdlSystemCall->MdlFlags = g_pmdlSystemCall->MdlFlags | MDL_MAPPED_TO_SYSTEM_VA;

        MappedSystemCallTable = MmMapLockedPages(g_pmdlSystemCall, KernelMode);
        DbgPrint("Lijun_Hooked!\n");

        HOOK_SYSCALL( ZwTerminateProcess, NewZwTerminateProcess, Old_ZwTerminateProcess );
        HOOK_SYSCALL( ZwOpenProcess, NewZwOpenProcess, Old_ZwOpenProcess );
        HOOK_SYSCALL(ZwSetValueKey,FakedZwSetValueKey,RealZwSetValueKey);
        HOOK_SYSCALL(ZwDeleteKey, FakedZwDeleteKey,RealDeleteKey);
        HOOK_SYSCALL(ZwDeleteValueKey,FakedZwDeleteValueKey,RealDeleteValueKey);
        HOOK_SYSCALL(ZwSetInformationFile, FakedZwSetInformationFile,RealSetInformationFile);
        HOOK_SYSCALL(ZwCreateFile, FakedZwCreateFile, RealZwCreateFile);

}

void        UnHookSSDTTable(){

        if (Old_ZwTerminateProcess){
                UNHOOK_SYSCALL( ZwTerminateProcess, Old_ZwTerminateProcess, NewZwTerminateProcess );
                UNHOOK_SYSCALL( ZwOpenProcess, Old_ZwOpenProcess, NewZwOpenProcess );
                UNHOOK_SYSCALL(ZwSetValueKey, RealZwSetValueKey, FakedZwSetValueKey);
                UNHOOK_SYSCALL(ZwDeleteKey, RealDeleteKey,FakedZwDeleteKey);
                UNHOOK_SYSCALL(ZwDeleteValueKey,RealDeleteValueKey,FakedZwDeleteValueKey);
                UNHOOK_SYSCALL(ZwSetInformationFile, RealSetInformationFile, FakedZwSetInformationFile);
                UNHOOK_SYSCALL(ZwCreateFile, RealZwCreateFile, FakedZwCreateFile);
        }
        if(g_pmdlSystemCall)
        {
                MmUnmapLockedPages(MappedSystemCallTable, g_pmdlSystemCall);
                IoFreeMdl(g_pmdlSystemCall);
        }
}

BOOLEAN GetFullName(HANDLE handle,char * pch)
{

        ULONG uactLength;
        POBJECT_NAME_INFORMATION  pustr;
        ANSI_STRING astr;
        PVOID pObj;
        NTSTATUS ns;
        ns = 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 handle, 0, NULL, KernelMode, &pObj, NULL );
        if (!NT_SUCCESS(ns))
        {
                return FALSE;
        }
        pustr = ExAllocatePool(NonPagedPool,1024+4);

        if (pObj==NULL||pch==NULL)
                return FALSE;

        ns = ObQueryNameString(pObj,pustr,512,&uactLength);

        if (NT_SUCCESS(ns))
        {
                RtlUnicodeStringToAnsiString(&astr,(PUNICODE_STRING)pustr,TRUE);
                strcpy(pch,astr.Buffer);
        }
        ExFreePool(pustr);
        RtlFreeAnsiString( &astr );
        if (pObj)
        {
                ObDereferenceObject(pObj);
        }

        return TRUE;
}

//Faked的文件操作函数
NTSTATUS FakedZwSetInformationFile(IN HANDLE FileHandle,
                                                                   OUT PIO_STATUS_BLOCK IoStatusBlock,
                                                                   IN PVOID FileInformation,
                                                                   IN ULONG Length,
                                                                   IN FILE_INFORMATION_CLASS FileInformationClass)
{
        if ( FileHandle != NULL && (FileInformationClass == FileDispositionInformation) )
        {
                // get delete file name
                NTSTATUS nts;
                IO_STATUS_BLOCK iosb;
                PWCHAR pstring = NULL;
                PFILE_NAME_INFORMATION pfni = NULL;
                pfni = (PFILE_NAME_INFORMATION) ExAllocatePool( PagedPool, sizeof(FILE_NAME_INFORMATION) + MAXPATHLEN);
                if ( NULL != pfni )
                {
                        nts = ZwQueryInformationFile(FileHandle, &iosb, pfni,
                                sizeof(FILE_NAME_INFORMATION) + MAXPATHLEN, FileNameInformation);
                        if ( NT_SUCCESS(nts) )
                        {
                                pstring = (PWCHAR)pfni->FileName;
                                //DbgPrint("ZWSetInformation FileName:%ws\n", pstring);
                                //if ( NULL != pstring && wcsstr(pstring , FileNameTest) != NULL || wcsstr(pstring,ProtFileDir) != NULL)
                                if ( NULL != pstring && FileDirVerify(pstring) && !PidVerify(PsGetCurrentProcess()))
                                {
                                        ExFreePool(pfni);
                                        pfni = NULL;
                                        return STATUS_UNSUCCESSFUL;
                                }
                        }
                        ExFreePool(pfni);
                        pfni = NULL;
                }
        }
        if(FileHandle != NULL && (FileInformationClass == FileRenameInformation))
        {
                NTSTATUS nts;
                IO_STATUS_BLOCK iosb;
                PWCHAR pstring = NULL;
                PFILE_NAME_INFORMATION pfni = NULL;
                pfni = (PFILE_NAME_INFORMATION) ExAllocatePool( PagedPool, sizeof(FILE_NAME_INFORMATION) + MAXPATHLEN);
                if ( NULL != pfni )
                {
                        nts = ZwQueryInformationFile(FileHandle, &iosb, pfni,
                                sizeof(FILE_NAME_INFORMATION) + MAXPATHLEN, FileNameInformation);
                        if ( NT_SUCCESS(nts) )
                        {
                                pstring = (PWCHAR)pfni->FileName;
                                //DbgPrint("ZWSetInformation RenameFile:%ws\n", pstring);
                                //if ( NULL != pstring && wcsstr(pstring , FileNameTest) != NULL || wcsstr(pstring,ProtFileDir) != NULL)
                                if ( NULL != pstring && FileDirVerify(pstring) && !PidVerify(PsGetCurrentProcess()))
                                {
                                        ExFreePool(pfni);
                                        pfni = NULL;
                                        return STATUS_UNSUCCESSFUL;
                                }
                        }
                        ExFreePool(pfni);
                        pfni = NULL;
                }

        }
        return RealSetInformationFile(FileHandle, IoStatusBlock, FileInformation,
                Length, FileInformationClass);
}

//////////////////////////////////////////////////////////////////////////
NTSTATUS
FakedZwCreateFile(
                                  OUT PHANDLE  FileHandle,
                                  IN ACCESS_MASK  DesiredAccess,
                                  IN POBJECT_ATTRIBUTES  ObjectAttributes,
                                  OUT PIO_STATUS_BLOCK  IoStatusBlock,
                                  IN PLARGE_INTEGER  AllocationSize,
                                  IN ULONG  FileAttributes,
                                  IN ULONG  ShareAccess,
                                  IN ULONG  CreateDisposition,
                                  IN ULONG  CreateOptions,
                                  IN PVOID  EaBuffer,
                                  IN ULONG  EaLength
                                  )
{
        UNICODE_STRING _unfile;
        PWCHAR temp;
        WCHAR tempDir[MAXPATHLEN];
        int m;
        _unfile.Length = 0;
        _unfile.MaximumLength = MAXPATHLEN;
        _unfile.Buffer = tempDir;
        RtlCopyUnicodeString(&_unfile, ObjectAttributes->ObjectName);
        //DbgPrint("out FileOpenDir:%ws\n", tempDir);

        for (m = 0; m < curFileFilterNum; m++)
        {
                temp = wcschr(tempDir,L'?');
                if(temp == NULL) break;
                temp = temp + 3;
                //if(wcsstr(temp, fileFilter[m].wchProtDirName) != NULL && !PidVerify(PsGetCurrentProcess()))
                if(wchCmp(fileFilter[m].wchProtDirName, temp, wcslen(fileFilter[m].wchProtDirName)) && !PidVerify(PsGetCurrentProcess()) )
                {
                        //DbgPrint("FileOpenDirVerify:%ws\n",temp);
                        return -1;
                }
        }

        return RealZwCreateFile(FileHandle,DesiredAccess,ObjectAttributes,IoStatusBlock,AllocationSize,FileAttributes,
                ShareAccess,CreateDisposition,CreateOptions,EaBuffer,EaLength);
}

网友:
请达人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