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2442 +wince 5.0 在kernal 起来一半,系统死机,死的地 ...

楼主(2009-12-21):
2442 +wince 5.0 在kernal 起来一半,系统死机,死的地方每次还不一样,求肋!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碰到一个死机的问题,偶然有那么几块板在开机的过程中会死机,一般都在kernal起来一半的样子,就停住了,而且每次停的地方还不一样,并且不是每次都会死机,开几十次有那么一两次的样子,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烦人。
另:我的产品上带有手机模块,如果插上SIM卡开机,那么死机的机率将会大大的提高,开10次的样子,就会有一次开不了机,当然每次死的地方都不一样,请各位大虾定位一下问题,小弟脑子用尽了也找不到问题,谢谢啦!
wince

网友A:
是否会因为在启动过程中突然产生中断,而无法正常返回等导致无法继续启动?
如果有多个模块和驱动,建议先去掉全部驱动,并逐个加个各驱动多次测试

网友B:
kernel的OEMInit中对中断和时钟进行了设置.......
另外hardware..........

网友C:
是不是先查一下电源电压稳不稳,关键是3.3V和1.3V。
会不会太低,有没干扰?

网友D: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们现在也开始怀疑是否是电源的干扰了,我马上会用示波器去测一下电源的纹波,而软件方面的中断,现在还不清楚,要软件工程师去查一查。

网友E:
问题仍未解决,不过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