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上,EVC或其它开发工具,如何写多种语言(中英等多国语言)版程序

楼主:
请问, 在WinCE上,EVC或其它开发工具,如何写多种语言(中英等多国语言)版程序? 请给一些思路. 谢谢.

网友:
在GOOGLE上去搜,有很多这样的介绍文章。要想深入的了解,得买本书来研究。

网友:
说明一下:文章和书大部分都不是针对evc而且VC,不过大部分是通用的。

网友:
两种方法
1 CE系统定制成多种语言的,然后开发运行。这个很简单,就像做中文应用一样的
2 CE系统是固定的,如只是英文,则需要各种语言的字库来支持

网友:
首先wince必须支持,如3楼说的。
其次软件自身一般可以采用把资源制作成dll的方法,或者ini的方法也可以。

网友:
三楼的意思是: "不同语言用不同的的资源DLL".

对话框方式可以方便地用资源DLL 来 表示实现.

请问单(多)文档方式中, 主菜单能不能用 资源DLL 来在不同语言中切换?

网友:
我觉得理论上可以,你用不同的DLL的空间定义不同的语种,我看行。只是在主程序中应该保证切换的时候可以看到多语种的提示。我觉得提示用图片比较简单。不然浪费内存!

网友:
多国语言解决方案

1 张表格(excel文件管理多国语言文本资源) + 1 个unicode点阵字库  即可轻松解决。

详见多国语言文本解决方案:http://blog.sina.com.cn/wujianguo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