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PIC单片机来做煤气表的数据采集,客户端连PC服务器的问题。

楼主:
刚学PIC单片机,我们一般用PIC18f系列的。
准备用这个来做一个关于煤气数据表信息的采集。

打算实现的功能:
1.采集每个客户的用煤气量;
2.煤气泄露,客户端单片机报警,用务器向客户报警(用人工方式打电话或短信);
3.客户煤气费用不足时,服务器能通知客户。

我想求助的问题:
1.单片机与服务器PC机怎么连接,需要些什么知识?
2.怎么用单片机采集这些需要的信息?

只要把单片机的信息传送到服务器PC机上来后,就没有什么总题了,我以前是学软件的。

有谁以前做过这个没有,能给个例子参考下最好。
万分感谢!

网友:
先友情帮顶下,明天再看看

网友:
你如果擅长VB或VC的话,可以自己编个上位机软件,通过rs232或485总线和单片机通信

网友A:
1、如果没有距离的限制,直接采用RS232,以及RS485通讯即可。实质如下:
MCU的UART----RS232----PC; MCU的UART----RS485----UART----RS232;

2、采用无线传输模块,进行无线数据传输。

3、可以采用GPRS模块,这样进行无限数据传输。
这就要求你在单片机那端连接下GPRS模块,并在PC那端同样连接一个GPRS模块。利用2个GPRS模块的无线传输。

如果还有问题,QQ:604914729找我吧。

网友:
1.采集每个客户的用煤气量;
计量煤气使用量,这个会有流量计,通常是以计数的方式,通过计数器读到触发次数也就是用了多少,相应你可以找相应的器件供应商

2.煤气泄露,客户端单片机报警,用务器向客户报警(用人工方式打电话或短信);
有煤气用的传感器,一个开关量输入即可知道当前环境下的煤气含量是否超标
至于报警方式,可以直接挂GPRS模块发短信/打电话(就相当于手机),也有座机拨号相应的模块(可以搜一下摩托罗拉的芯片)但要注意一下防爆,GPRS模块上电的电流和通信时的电流都相当高,远无超过安标了,要是做产品就得去做防爆认证

3.客户煤气费用不足时,服务器能通知客户。
只要你能取到服务上客户的金额,通过计量煤气使用量,这个只是简单的中学运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如果没有距离的限制,直接采用RS232,以及RS485通讯即可。实质如下:
MCU的UART----RS232----PC; MCU的UART----RS485----UART----RS232;

2、采用无线传输模块,进行无线数据传输。

3、可以采用GPRS模块,这样进行无限数据传输。
这就要求你在单片机那端连接下GPRS模块,并在PC那端同样连接一个GPRS模块。利用2个GPRS模块的无线传输。

如果还有问题,QQ:604914729找我吧。

你的这个第1点实现起来最简单一些吧?
MCU的UART----RS232----PC;传输距离短吧?
MCU的UART----RS485----UART----RS232;传输距离相对要远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如果没有距离的限制,直接采用RS232,以及RS485通讯即可。实质如下:
MCU的UART----RS232----PC; MCU的UART----RS485----UART----RS232;

2、采用无线传输模块,进行无线数据传输。

3、可以采用GPRS模块,这样进行无限数据传输。
这就要求你在单片机那端连接下GPRS模块,并在PC那端同样连接一个GPRS模块。利用2个GPRS模块的无线传输。

如果还有问题,QQ:604914729找我吧。

你的这个第1点实现起来最简单一些吧?
MCU的UART----RS232----PC;传输距离短吧?
MCU的UART----RS485----UART----RS232;传输距离相对要远一些吧?

RS232传输的是非差分信号,从而导致其传输距离较短,可靠性稍微低点;
而RS485 是差分信号的传输,从而能确保其传输距离更远,可靠性较好。

具体有相关文档,楼主如果需要,QQ:604914729找我吧。

网友C:
大哥,你这个设计重点难点在安全防爆上,其他的可能只是繁杂吧。
我也在做这个,一起交流吧。QQ:348731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这个设计重点难点在安全防爆上,其他的可能只是繁杂吧。
我也在做这个,一起交流吧。QQ:3487317

嗯,你是要做成产品吧!
你的要求高一点,我还是学生,先练技术.我可以一个个版本的完善!

网友:
有谁知道定性和定量的测煤气的传感器不?

网友:
MQ—2广谱型气敏元件6元,MQ—3型(酒精)10元,MQ—4型(天然气)9元,MQ—5型(煤气)9元,MQ—6型(液化气)14元,MQ—7型 (一氧化碳)16元,MQ—8型( 氢 气 )14元,MQ—135型(甲醛)30元,MQ—214型(烟雾两个引脚)24元,MC110(用于煤气报警器)30元,MC112(适用于固定式甲烷)54元,MC113用便携式瓦斯检测议50元,ME2—02检测氧气430元,ME3—CO 检测一氧化碳 380元,ME3—CO 检测一氧化碳 360元.广普型气敏元件QM—NG1;QM—NG2;QM—NG3;甲烷元件QM—JW1;QM—JW2;氢气气敏元件QM—Q1;QM—Q2;QM—Q3;酒精气敏元件QM—J1;QM—J2;QM—J3;雨点传感器;结露传感器

MQ—5型(煤气)

网友: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222960959.html

网友:
面向大陆地区:我司代理WAVECOM 系列模块,可能提供全供全方面的技术支持(硬/软/DEMO测试板/转接板)
   同时我司还代理SST FLASH.
   可以为贸易商备货,绝对优势!!
  可提供原厂代理证
    新加坡/香港/深圳/广州有分公司
诚心长久配合的请联系,非诚勿扰!

QQ:1109321905(请注明)
By kavin (钟庆福)

网友:
多点的时候可以是modbus了

网友:
学生也搞这个,呵呵。

网友:
1,可以采用串口通信232或485,根据具体情况还可以采用无线传输模块,制定一个通信协议
2,单片机通过串口读取传感器(流量计,报警)等信息,并通过另外一个串口发送给pc,pc通过串口界面(vc或vb)对收到数据处理。

网友:
建议采用CAN总线   单片机——can总线——单片机—Uart—PC

CAN的稳定行不是485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