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方面的困惑

楼主:
想问下,举个例子吧,像那个遥控器,modem,还有收音机这些个电子产品,我该如何去学习啊,我现在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看了好些个论坛什么的,都说学电路分析,还有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单片机等等。我也看过,但是总是感觉一点都没有学会。

想问下,这些个产品是不是都属于弱电部分,还有这些产品是不是都是跨知识领域的,不能什么都学吧,

我现在目前从事的工作是,电力方面的,生产电力方面保护的一些个电子产品。想问下怎么学。

然后问下,由于个人条件有限,有没有一种软件,可以模拟电路,然后设置参数,可以在电脑上模拟,不用直接的焊接。

那个单片机有没有软件可以在电脑上做试验啊,不用那个试验版什么的。

网友:
老实说,想不用实验板是学不好电子的。什么都要“手感”。虚拟的始终学不了真东西。
拿起烙铁来吧。

网友:
这个比较难,还是实际动动手吧

网友:
实际动手,首先抄袭,然后分析,理解,最终获得经验,

网友:
首先 楼主所说的问题,都是属于弱电;

另外建议楼主多实践,或者 多与有相关经验的人一起工作或交流,学习。

另外拿起烙铁,对照相关电子设计,找下对应的设计,自己焊接试试,做做电子设计,
这样进度才快。

网友:
谢谢各位了,但是现在目前我没有什么基础啊,像二极管,三极管的感觉很抽象,还有就是电路的电源部分,一会这个给个电压 那个给个电压,感觉很晕,应该怎么学习啊
  各位说的那个烙铁什么的我也有,但不知道如何下手啊,麻烦各位说的具体点好不,如何学,怎么学,谢谢

网友:
有实践才有经验,才能进步。
只有动手才能上手。

网友:
理论和实践并举
完全没有基础的话 先找本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入门书看看,三极管 二极管什么的就明白了

网友:
只要熟悉单片机, 哪些东西几乎都不成问题.
目前为止, 好象还没有可以在PC上完全模拟硬件的软件!

网友:
先会用再学~!
多看别人的电路~!勤总结~
硬件的可以用仿真软件配合程序模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和实践并举
完全没有基础的话 先找本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入门书看看,三极管 二极管什么的就明白了

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推荐楼主 看 2本杂志
无线电
电子制作

网友:
做硬件在于实践,很多东西可以在网上或书本上找到,现成的经验很多,但是那是别人的,对你来说就是一堆熟悉的文字和图像,只有你自己做了,才能真正将其转换为自己的知识。我是学电子方面的,当初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什么二极管三极管,觉得挺简单的,考试也没出问题,但在进实验室后,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调了我一个周(或许是人比较笨)才基本弄明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