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NK的时候出现的错误,附串口消息

楼主:
我直接从韩国下载的 MP2530F的BSP,编译能通过,在烧写完NK.NB0的时候进入不了系统,串口消息如下,请各位大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谢谢

NK.nb0 will be downloaded 31457280 bytes at 0x400000

Now, Downloading [ADDRESS:400000h, TOTAL:0x01E00000(31457280) bytes]
RECEIVED FILE SIZE: 0x00000000Data CRC00200000Data CRC00400000Data CRC Error
Data CRC00600000Data CRC Error
Data CRC00700000Data CRC Error
Data CRC01A00000Data CRC Error
Data CRC Error
Bit Stuff01B00000Data CRC01E0000001E00000
Download O.K.

0x01E00000(31457280) bytes Downloaded

Launch Address is 0x00400000
+WriteBootAndConfig
Success ReadNetInfo, local ip 0x1801A8C0, submask 0xFFFFFF.
Start SetNetInfoForOs
Now OS Image is storing to NAND. Wait!
WriteDiskImageToNANDFlash: dwImageStart 0x80400000, dwImageLength 0x01C00000

OS Update Done

1) Bootloader Update
2) mboot Update
3) Boot Logo Update
4) OS Update
5) Format Nand
6) Change Update Device(USB)
esc) Back

Enter your selection:

MES Boot Loader Configuration

IP: 192.168.1.24, Subnet mask: 255.255.255.0
EthernetMAC address: D6:D0:5D:B8:F1:C4, DHCP: Disabled
Write to NAND: Enabled, Reserved Image Area: 30 MB
Auto Boot: NAND, Boot delay time: 2 seconds

0) Set Default configs
1) Ethernet Set
2) Boot Config
3) Image Update(USB and Serial)
4) Run Nand OS Image
S) Save Config Data
D) Boot From NAND

Enter your selection: , 0x0000001B

Starting auto-download ...
ReadDiskImageFromNANDFlash: dwImageStart 0x00400000, dwImageLength 0x01C00000
Progress_Init() g_pProgressVirtFrameBase: 0x00062A94
Progress_Init() g_dwProgressStride: 2048
Progress_Init() g_iProgressTotal: 57344
Progress_Init() g_iProgressCurrt: 0
Progress_Init() g_iOldPercent: 1000
+OALKitlCreateName('MP2530F', 0xc203c, 0x000c2014)
-OALKitlCreateName(pBuffer = 'MP2530F0')
INFO: OEMLaunch: Jumping to Physical Address 0x400000h (Virtual Address 0x80400000h)...

网友:
会不会是NANDFLASH没有被格式化呢?

网友:
已经跳转了,nk应该也已经烧写进去了。
dwImageStart 0x00400000
Jumping to Physical Address 0x400000h
(Virtual Address 0x80400000h)...

没看出什么问题来。

你用的是什么板子啊?板子本身自己没有BSP吗?为什么要下载别的BSP吗?

MP2530F的CPU和你板子上的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估计在startup.s里面最最开始的地方就死掉了。

不是所有的BSP都是通用的,CPU都不一样的话,是不能跑起来的

网友:
好像是BOOTLOADER的问题

网友:
不懂,顶一下,赚10分

网友:
别人的BSP拿就可以使用的可能性即使不是0也差不多了。不同的硬件电路板BSP肯定会有差异,可能是系统启动的时候设置的某个IO脚导致你的电路板断电等现象,所以一定要根据你的电路板做修改。

网友:
不懂,顶一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