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写文件的速度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可视对讲的系统,其中有个留影留言的功能,因为一些原因,暂时没有压缩视频,分辨率是320*240,yuv420格式。一桢是115200字节。留影留言时,会把从网络接收到的视频存入文件。目前是保存到SD卡,但是发现写入一桢,消耗了100ms左右,而且到后面还会增长。难道wince写文件到SD卡如此之慢吗

网友:
是有点慢,不过100ms就不至于了

网友:
   我开始也觉得慢,后面我自己copy一个文件,sd卡到sd卡,8.5M花了9秒左右,差不多也是100kbps,和程序里面差不多。。我是直接再资源管理器里面拷贝的,这个应该比程序里面更快吧,因为我程序运行的时候负荷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我开始也觉得慢,后面我自己copy一个文件,sd卡到sd卡,8.5M花了9秒左右,差不多也是100kbps,和程序里面差不多。。我是直接再资源管理器里面拷贝的,这个应该比程序里面更快吧,因为我程序运行的时候负荷很大的。

1。具体的速度与SD卡和控制器有关,之前测试中发现的最高速度有4MByte/s左右的
2。你测试中的速度正常
3。你只能够压缩视频来提高性能了,没有其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