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电话来电振铃??

楼主:
各位大虾们,弱问一下,如何用硬件检测来电振铃???

网友:
SM8220等芯片,可以实现来电振铃检测和来电号码显示

网友:
一般用示波器检测CPU管脚的电平变化来知道

网友A: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我需要用硬件电路,而不是借由仪器来检测,
不用芯片,芯片不太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我需要用硬件电路,而不是借由仪器来检测,
不用芯片,芯片不太稳定

芯片别人集成了才稳定吧。这个问做山寨机的才行吧。

网友:
不知楼主的电话是手机还是固话啊??

网友:
有线固定电话振铃会通入高压交流电,电话不振铃时为直流(好像是这样的),用一个电容进行隔直应该就可以了,你去买个电话机拆开来看下就ok了,或者找一下电话的原理图

网友:
检测固话振铃的  无论来电来自手机还是固话

网友:
隔直后的电压大概是90V吧,好像不同的话机电压值也不一样的

网友B:
电压没关系啊,加个大功率电阻+稳压管+光耦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没关系啊,加个大功率电阻+稳压管+光耦就OK啦

这个方法可以考虑。
我记得电话来电的时候都是90V啊,这个各个厂家都一样的吧。

网友:
电路图如图 所示。外线在平时的电压为直流40V左右,而振铃来时会有正负25V的交流电压叠加在外线上,所以检测振铃的电路用C11高压电容来进行隔直;当有振铃来时,交流信号会通过C11,击穿D7,给后面的光藕提供脉冲开关信号,而R11为限流电阻。
  经光藕隔离的信号经C17和R14滤波整形后,会变成标准低电平和带纹波高电平的长周期脉冲信号,但是输出的波形不好,且为高的电平状态还与各交换机相关,所以在后面加上了一个三极管的反向器,作为整形,这样就可以得到很完整的波形了。
  RING为输出信号端。

网友:
呵呵,谢谢大家了,问题在昨天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